mini1608电子时钟分享

楼主(2017-07-01):
最近玩了一下杜杨的1608点阵电子钟  分享一下
/*********************************************************************************************
程序名:    DoClock_mini1608_V1 时钟程序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2009年5月18日
硬件支持:  STC11F60(XE) 外部12MHZ晶振
接口说明:  详见《DoClock_mini1608电路原理图》
修改日志:
  NO.1-20090518_20.13 已经可以实现静态显示,可控制50级灰度(20090518_1备)
        NO.2-20090518_21.39 基本决定了流动速度和亮度的平衡,改为空点也扫描。(20090518_2备)
        NO.3-20080519_14.30 使用汇编语言精确延时解决了DS18B20温度显示的问题。(20090519_3备)
        NO.4-20090519_17.48 完成高亮度变速流动显示,并加入开机LOGO(20090519_4备)
        N0.5-20090520_01.18 显示速度、亮度与方式确定,下一步开始设计纵向汉字显示。(20090520_5备)
        NO.6-20090520_04.07 完成了汉字的纵向显示,效果良好。加入开机显示“杜洋工作室”(20090520_6备)
        NO.7-20090523_20.33 制作了新的硬件,开始使用新硬件调试。(20090523_7备)
        NO.8-20090528_16.34 下面开始写公历20年日期计算和按键调时部分的程序。(20090528_8备)
        NO.9-20090529_01.51 完成了V1正式版的功能(调整时间、亮度、速度),正在实测。(20090529_9备)
        NO.10-20090529_03.27 时间设置时关定时器,同时改正了一个走时问题的重大错误。
        NO.11-20090529_05.59 设计了反向LED的三个检测环境光模式(强光、正常和夜间)(20090529_10备)
        NO.12-20090529_16.52 改进了反向LED亮度检测的稳定性,但在临界值依然有快速跳变。(20090529_11备)
        NO.13-20090529_18.55 将反向LED亮度改为正常和睡眠2个等级,修改后更稳定。(20090529_12备)
        NO.14-20090601_03.14 星期值没有限定,导致出错。已经改正并调整了菜单顺序。(20090601_13备)
        NO.15-20090624_01.45 减少了定时器中断中的指令,以减小时间误差(走时慢)。(20090624_14备)
        NO.16-20090626_01.45 还原到“13备”因减少指令数没有效果,计划设计补偿校准功能。(20090626_15备)
/*********************************************************************************************
说明:《DoClock mini1608 V1版本源程序包说明》

[必读说明]
  * 请参考本站相应的电路原理图制作
  * 将STC11Fxx.H文件复制到C:\Keil\C51\INC中(如已安装头文件可省略)。
  * 使用STC-ISP软件下载时,需选择“RST作为P4.7使用”项
  * 使用STC-ISP软件下载时,需选择“使用外部晶体或时钟”项
  * 使用STC-ISP软件下载时,需选择右下方选项“复位电压3.7V”项

[硬件特点]
- 16×8点阵屏显示
- 3按键操作
-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 使用单片机产生时钟,无需RTC芯片
- 闹钟、整点报时用蜂鸣器
- 使用STC系统高级单片机
- 大容量EEPROM,储存用户设置和环境状态的各种信息
- 5V外电源或USB接口供电,备用电池用来保持走时。
- 无PCB板、无更多外围元器件,极简单制作过程。

[V1版本功能]
- LED点阵屏横向日期、时间与英文显示。
- LED点阵屏纵向汉字显示。
- LED点阵屏自动变速流动显示。
- 全中文3按键菜单操作(设置、加1、减1)。
- 20级流动速度设置。
- 9级LED显示亮度设置。
- 自动检测环境亮度并变化LED屏亮度(正常亮度和睡眠亮度;不需要外扩任何光敏电路)
- 自动检光开关设置。
- 1~60摄氏度温度显示。
- 单片机程序实现20年内的时间、日期计算并显示。(2009~2029)
/*********************************************************************************************/

#include <STC11Fxx.H> //STC头文件

/**********************************************************************************************/
//“程序开发调试设置项”
#define DY_LOGOSPEED        10 //设置开机LOGO部分的流动速度
#define DY_DELAY                12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define DY_B_SPEED                7 //设置流动速度(与DY_DELAY配合实现)
#define DY_DIS_RAM                80 //设置时间显示缓冲区大小
/**********************************************************************************************/
sbit        DY_LED1_H1        =P4 ^ 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2        =P1 ^ 3;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3        =P0 ^ 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4        =P1 ^ 5;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5        =P0 ^ 0;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6        =P0 ^ 6;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7        =P0 ^ 1;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H8        =P0 ^ 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1        =P1 ^ 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2        =P0 ^ 2;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3        =P0 ^ 3;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4        =P1 ^ 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5        =P0 ^ 5;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6        =P1 ^ 6;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7        =P1 ^ 2;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1_L8        =P1 ^ 1;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1        =P3 ^ 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2        =P3 ^ 2;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3        =P2 ^ 3;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4        =P3 ^ 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5        =P4 ^ 6;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6        =P2 ^ 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7        =P4 ^ 5;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H8        =P2 ^ 6;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1        =P3 ^ 3;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2        =P4 ^ 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3        =P2 ^ 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4        =P3 ^ 6;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5        =P2 ^ 5;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6        =P3 ^ 5;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7        =P3 ^ 1;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DY_LED2_L8        =P3 ^ 0;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LOOK_A        =P0 ^ 1;
sbit        LED_LOOK_B        =P0 ^ 0;

sbit        DY_BEEP                =P2 ^ 2; //扬声器
sbit        DY_KEY1                =P0 ^ 2; //按键1(M键)(连接在P1.3和P0.2,读P0.2为低时表示有按键动作)
sbit        DY_KEY2                =P3 ^ 0; //按键2(+键)(连接在P4.6和P3.0,读P3.0为低时表示有按键动作)
sbit        DY_KEY3                =P3 ^ 6; //按键3(-键)(连接在P2.4和P3.6,读P3.6为低时表示有按键动作)
//sbit        DY_18B20        =P2 ^ 1; //温度传感器(已经在汇编语言中定义)
//sbit        DY_POWER        =P2 ^ 0; //电源监测

#define DY_P0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DY_P0M0SET                0xd3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010011(PxM0为1时设置为强推)
#define DY_P1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左到右,高到低位)
#define DY_P1M0SET                0x28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101000
#define DY_P2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DY_P2M0SET                0x5C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1011100
#define DY_P3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DY_P3M0SET                0x94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0010100
#define DY_P4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DY_P4M0SET                0xe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00000

data unsigned char Ledplay [DY_DIS_RAM];//定义显示缓冲寄存器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DD,TIME_MO,TIME_YY,TIME_WW,TIME_HH,TIME_MM,TIME_SS,ty;//设置日、月、年、周、时、分、秒和温度存放区
data bit DAY_BIT = 0;//天数增加标志位(用于日期进位的启动)
data unsigned char DIS_BIT = 0; //多种信息的切换显示
data unsigned char cou  = 0;     // 软计数器,对10ms时基信号累加到1s
data unsigned char bn;//扫描映射全局变量
idata unsigned char DY_PWM;//显示亮度
idata unsigned char DY_PWM2;//显示暂存
idata bit PWM_BIT;//自动调光开关标志
idata unsigned char DY_B_SPEED;//流动速度
idata unsigned char MENU;//菜单切换标志位
idata unsigned char KEY_BIT = 0;//按键值
idata unsigned char pp=1;//最终显示程序调用的普通变量
idata unsigned char LEDLOOK_a=1;//用来保存目前的环境光状态

unsigned char DSS (void); //汇编语言读18B20温度程序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