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出的数值超过某一值而引起蜂鸣器响和数码管显示,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程序单....

楼主(2017-07-01):
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最后单片机没有按要求(ad转换输出的值大于某值时数码管显示,蜂鸣器响)显示,请问这个程序后面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因为还是新手,还请大神们多多指导,谢谢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dw 0x90
#define addr 0x91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sbit beep=P2^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h3valu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9,0x3f,0x3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f7,0xef,0xd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m,n;
        for(m=i;m>0;m--)
                for(n=50;n>0;n--);
}

void beeplignt()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i=0;i<100;i++)
{
delay(10);
beep=0;
}
beep=1;
delay(15);
}
}

void delayus()
{
  _nop_();
  _nop_();
}

void Start(void)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scl=0;
}

void Stop(void)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scl=0;
}

void Noack(void)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

void Ack(void)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

void init()
{
  scl=1;
  sda=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s;
do
{
  temps=Data;
  scl=0;
  delayus();
  if((temps&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s=Data<<1;
  Data=temps;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delayus();
  scl=1;
  delayus();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3)
{
  unsigned char Data;
  Start();
  Send(addw);
  Ack();
  Send(0x40|Ch3);
  Ack();
  Start();
  Send(addr);
  Ack();
  Data=Read();
  scl=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

void myprint()
{
        unsigned char num;
        while(1)
        {
                for(num=0;num<3;num++)
                {
                        P0=table[num];
                        dula=1;
                        dula=0;

                        P0=table2[num];
                        wela=1;
                        wela=0;
                        delay(5);
                }
}
}

void Init_Time(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T1=1;
  EA=1;
  TR1=1;
  while(1);
}

void main(void)
{
  init();
  Ch3value=Readadc(3);
  Init_Time();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
  if(Ch3value>0x77)
  {
     myprint();
     beeplignt();
  }
}

楼主:
就是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最后单片机没有按之前的设定显示,蜂鸣器也没有响,麻烦大神们有空看一看,是哪里写错了。。

楼主:
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最后单片机也没有按要求显示,蜂鸣器也没有响,因为是新手,自己也没找到问题,还请各位大神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构架有问题,没有条理,好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好几处用了死循环while(1),程序跑到这里怎么跳出?

网友B:
程序我仔细看过了。你用IIC读什么器件我不知道,这个就当没问题吧,但在判断后的程序,就有问题了。
你的程序: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
  if(Ch3value>0x77)
  {
     myprint();
     beeplignt();
  }
}
通过定时中断,来判断是否显示和发声音。
但:显示程序
void myprint()
{
        unsigned char num;
        while(1)
        {
                for(num=0;num<3;num++)
                {
                        P0=table[num];
                        dula=1;
                        dula=0;

                        P0=table2[num];
                        wela=1;
                        wela=0;
                        delay(5);
                }
}
}
此程序就是死循环,无法响蜂鸣器啊。
如果条件继续成立,这个死循环会嵌套,后果无法预料。
这个部分,你程序思路很乱,要好好想想。
建议修改:
第一:显示放在主循环中,中断只赋值。
第二:
void Init_Time(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T1=1;
  EA=1;
  TR1=1;
  while(1);
}
这个只执行一次,没必要单独成函数,也放在主循环中,这里的死循环正好当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构架有问题,没有条理,好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好几处用了死循环while(1),程序跑到这里怎么跳出 ...

谢谢指导,是我思路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我仔细看过了。你用IIC读什么器件我不知道,这个就当没问题吧,但在判断后的程序,就有问题了。
你的 ...

谢谢你耐心的指导!!我再好好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