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释人体红外感应开关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7-07-01):
请各位高手来分析

请分析

请分析

网友A:
就是探头检测到微弱的信号后,经三极管Q1放大,然后经IC2进行一级电压比较,然后经IC3进行自己设置的电压比较,电压通过PR设置,然后都通过了,就触发继电器了。Q2起到开关的作用。Q3应该是放大,经比较后输出的电压有可能无法使Q2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