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码管如何判断其是共阴还是共阳

楼主:
如图,RP22 RP23是如何接在我们的锁存器上的,又是如何判断这个为共阴极

网友A(2017-07-02):
公共端接地就是负极,接正极就是正极

网友B:
公共端接正共阳,公共端接负共阴。

网友C:

该图右边有8只发光二极管的正端,分别接在数码管的段选线上,8只二极管的负端接在一起,并接在地端,可以叫做公共端,所以说这是共阴极。此时,只有段选线是正时,发光二极管才能点亮。在该电路中数码管和发光二极管一定是同步的,也就是发光二极管点亮了,数码管也一定点亮。正端分别接正极,负端连接在一起后接地,所以我们叫它为共阴极。

网友D:
看他们的接头朝上还是朝下,朝上的是共阳,朝下的是共阴

网友E:
共地为阴,共正级为阳,

网友F:
这好理解都知道,在你不知道这个数码管不知道是共阴还是阳程序编完调试不亮,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G:
因为外面没接正电压

网友H:
地连接在一起(即共地)为阴极,正极连在 一起为共阳极。

网友I:
先弄清共阳共阴的定义,弄清了也就分得清了。

网友J:
这个挺好理解的,公共端接正共阳,公共端接负共阴。

网友K:
 公共端接地就是共阴极,接正极就是共阳极

网友K:
图中是共阴极

网友L:
一、指针表:  1.前提是你的万用表最好是用3V以上电池,因为1.5V不够点亮LED,特别是高亮超高亮的,点亮电压高。另外万用表在RX1档或最高档。  2.万用表笔随便一脚,假设红笔, 搭在数码管上任一脚 。黑笔在其它脚上扫过,如果不亮,有可能此管为共阴,可用3法再试。如有一段点亮。黑笔不动, 移动红笔,在其它脚测。如果其它脚 分别都 能点亮,则可以说明黑笔接的是公共脚 ,此管共阳。(指针 表的黑表笔是正电源)  3. 表笔更换一下,黑笔先搭一脚,扫红笔。如有一段点亮,红笔不动,扫黑笔。如各段分别点亮,则红笔所接为公共 ,此管共阴。  4.如2、3两法均不亮,可能数码管额定电压较高,也可能数码管是坏的。这时,可用5V电源串一500欧电阻继续测试。  二、数字表:  用二极管档(有个二极管符号的,也作通路档使用),方法同指针表。不过,红表笔所对应的共阳共阴和指针表是相反的。因为数字表的红笔就是正电源。

网友M:
1楼的回答正解,非常简单

网友M:
数码管点亮后,公共端是负极则为共阴数码管。如果公共端为正极,则为共阳数码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该图右边有8只发光二极管的正端,分别接在数码管的段选线上,8只二极管的负端接在一起,并接在地端,可以叫 ...

明白了 我以为二极管是不相关的 ,谢谢

网友O:
 公共端接正共阳,公共端接负共阴。公共端决定元件是不是共阴和共阳。

网友P:
公共端如果接地,就是共阴管,接正极就是共阳管

网友Q:
图右下角的8只LED灯负极通过限流电阻接地,正极接数码管段信号,所以数码管段信号应接高电平,位信号接低电平才能正常点亮工作,所以判定数码管是共阴的

网友R:
用万用表测试,负极放在公共引脚,正极放在任意一个引脚,如果点亮,则为共阴极数码管。共阳极同理可得

网友S:
共阴就是数码管灯脚的负极是接在一起的,所以你给数码管位选端一个低电平,段选段一个高电平它就能显示,那个RP22和RP23是有网络标号的,在软件中,有网络标号相同的就是等同于接在一起,这样显得电路图比较简洁,你可以看做是标号处引一条线到另一个标号处。

网友T:
所有共阴极的数码管引脚定义都一样,对吧??

网友U:
 公共端接地就是共阴,接正极就是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