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51单片机的循迹小车 带测速程序

楼主:
基于8051单片机的循迹小车

/*
  !!!!!!!!!
  1.
  使用PWM波写驱动程序时,切记PWM波的周期不要太短
(20ms左右应该是可以的!!此程序就是因为pwm波周期太短,烧坏4个驱动,8个电机,多么痛的领悟~~)
  2.
  因为当时考虑用到超声速壁障,蜂鸣器,红外测速,液晶等多个外设,需要使用多个中断,单个单片机资源不足,
  所以此写了两个程序分别写入两个单片机,如果只是使用测速,液晶的话应该可以用中断嵌套的方法写入一个单片机即可。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0xf;
static uint delay=0;//定义接收红外数据变量
static uchar m=0;
//static uint time=1;
uchar signal;
uchar i=0;
uchar persent_l=100;
uchar persent_hl=100;
uchar persent_r=100;
uchar persent_hr=100;
sbit left=P1^3;                                          //定义前方左侧1红外探头
sbit Left_zhong=P1^2;                                    //定义前主左侧2红外探头
sbit right=P1^0;                                         //定义右方1红外探头
sbit right_zhong=P1^1;                                   //定义右方2红外探头
sbit pwm_l=P1^1;                                         //定义电机l正向端口
sbit pwm_hl=P1^2;                                        //定义电机l反向端口
sbit pwm_r=P1^4;                                         //定义电机r正向端口
sbit pwm_hr=P1^5;                                        //定义电机r反向端口
sbit ENA=P1^3;
sbit ENB=P1^0;

void delay1(uchar z)
{
        u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z;j++);

}

/*uchar signal()
{
        uchar temp=0x0f;
        temp&=P0;
        return temp;
}*/

void time0_init()
{
        EA=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TMOD=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static uchar time=1;
        EA=0;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0.2ms
    if(time<10)
        {
            if(time<persent_l)
                {pwm_l=1;pwm_hl=0;}
            else pwm_l=0;
                if(time<persent_r)
                {pwm_r=1;pwm_hr=1;}
                else pwm_r=0;
                if(time<persent_hl)
            {pwm_hl=1;pwm_l=0;}
                else pwm_hl=0;
                if(time<persent_hr)
                {pwm_hr=1;pwm_r=0;}
                else pwm_hr=0;
                time++;
        }
        else
        {m++;time=1;if(m==5){delay++;m=0;}}                  //每2ms m加1 每0.01s delay++;
        EA=1;
}

void forward(uchar a)
{
        /*pwm_l=0;
        pwm_r=0;
        pwm_hl=0;
        pwm_hr=0;*/
        persent_l=11;
        persent_r=11;
        persent_hl=0;
        persent_hr=0;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dun_l(uchar a)
{
        /*pwm_l=1;
        pwm_r=1;
        pwm_hl=0;
        pwm_hr=0;*/
        persent_l=0;
        persent_r=9;
        persent_hl=0;
        persent_hr=0;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dun_r(uchar a)
{
/*        pwm_l=1;
        pwm_r=1;
        pwm_hl=0;
        pwm_hr=0;
*/        persent_l=9;
        persent_r=0;
        persent_hl=0;
        persent_hr=0;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zhi_l(uchar a)
{
/*        pwm_l=1;
        pwm_r=1;
        pwm_hl=0;
        pwm_hr=0;
*/        persent_l=0;
        persent_hl=4;
        persent_r=8;
        persent_hl=0;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zhi_r(uchar a)
{
/*        pwm_l=1;
        pwm_r=1;
        pwm_hl=0;
        pwm_hr=0;
*/        persent_l=8;
        persent_hl=0;
    persent_r=0;
        persent_hr=4;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rui_l(uchar a)
{
        /*pwm_l=0;
        pwm_r=1;
        pwm_hl=1;
        pwm_hr=0;*/
        persent_l=0;
        persent_hl=0;
        persent_r=8;
        persent_hr=0;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rui_r(uchar a)
{
/*        pwm_l=1;
        pwm_r=0;
        pwm_hl=0;
        pwm_hr=1;
*/        persent_l=8;
        persent_hl=0;
    persent_r=0;
        persent_hr=3;
        while(delay<=a);
        delay=0;
}

void back(uchar a)
{
/*        pwm_l=0;
        pwm_r=0;
        pwm_hl=1;
        pwm_hr=1;
*/        persent_l=0;
        persent_r=0;
        persent_hl=7;
        persent_hr=7;
        while(delay<=a);
        delay=0;
}

//全白0000 0x0 全黑1111 0xf
//左钝角 0100 0x4 左直角 1100 0xc 左锐角1000 0x8
//右钝角 0010 0x2 右直角 0011 0x3 右锐角0001 0x1
//100是1s
void track()
{
//        delay1(10);
//        if(i==0)
        signal=0xf;
        signal&=(P2>>4);
//        else signal=b;
        switch(signal)
    {
        case 0x0: {forward(10);break;}
        case 0xf: {forward(10);break;}
……………………

网友A(2017-07-03):
测速程序:

#include<reg52.h>

//液晶及测速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zhouchang 20       //20cm
unsigned int i=0;
sbit P36=P3^6;
sbit beep=P2^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kop;
uchar code table[]="2013 (^_^) 4-17 ";
uchar table1[]="   -I-          ";
uchar table2[3];

uchar code haode[16]=" WE  ^_^  THE   ";
uchar code haode1[16]=" CHAM  ARE  PION";

uchar code hao[16]= "  p_q    ^_^    ";
uchar code hao1[16]="  -I- -- -I-    ";
uchar flag=1;
uchar time1=0;
//液晶端口
sbit rs = P3^1;//Pin4
//sbit rw= P3^5; //Pin5
sbit lcden  = P3^0;//Pin6
uchar time=1;
sbit dula=P2^6; //锁存器控制端定义
sbit wela=P2^7;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        rw=0;
        rs=0;
        P1=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        rw=0;
        rs=1;
        P1=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zhongduan_init()
{
        EA = 1;
    TH0=0x00;
        TL0=0x00;
        ET0=1;
        ET1=1;
          TMOD = 0x15;// 打开定时器和计数器T0,因此矩形脉冲输入端接P3.4
        TH1=0x3C; //50ms
        TL1=0xB0;
    TR0 = 1;
        TR1 = 1;
}

void main()
{
        P2=0xff;
        init();
//        flag=0;
        zhongduan_init();
        while(1)
        {
        if(flag==0)
        {
                EA=0;               //关闭中断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速度
                write_sfm(1,table1[0]);
            write_sfm(2,table1[1]);
            write_sfm(3,table1[2]);
//时间
            write_sfm(10,table2[0]);
                write_sfm(11,table2[1]);
                write_sfm(12,table2[2]);

//            write_sfm(8,0x73);
                flag=1;
                EA=1;
//                while(1);          //开启中断
        }
        }
}

timer3()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时间到,就读取计数器值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0X3C;
TL1=0XB0;
i++;
if(i==20) //1s才进行技术脉冲值显示,即每秒更新一次速度    这里一会儿要给!!!!!!!!!1
{
   time++;                     //记时间
   time1++;
   kop=TH0;//计数器计入脉冲,每来一个矩形脉冲计数值加1
   kop=kop<<8;
   kop=kop+TL0;                                                //kp单位是cm,周长20cm,20个空隙,一个空隙1cm
   beep=1;
   if(kop>45)
   {
        beep=0;
   }
   table1[0]=kop/100;       //显示计数器的值即实际测得速度
   table1[1]=kop%100/10;
   table1[2]=kop%100%10;
   table2[0]=time/100;       //显示计数器的值即实际测得速度
   table2[1]=time%100/10;
   table2[2]=time%100%10;
   i=0;
   TH0=0;//计数器速度获取后清零,进行下次获取
   TL0=0;
   flag=0;
   if(time1==20)
   {

        write_com(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haod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53);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haode1[num]);
                delay(20);
                }
    delay(300);
   }
   if(time1==10)
           {

        write_com(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hao[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53);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hao1[num]);
                delay(20);
                }
    delay(4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