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说明

楼主(2017-07-02):
说明
复位电路:由电容 串联电阻 构成,由图并结合"电容电压 不能突变"的性质,可以知道,当系统一上电,RST脚将会出现高电平,并且,这个高电平持续的时间 由电路的RC值来决定.典型的51单片机当RST脚的高电平持续两个机器周期以上就将复位,所以,适当组合RC的取值就可以保证可靠的复位.一般教科书推荐 C 取10u,R取8.2K.当然也有其他取法的,原则就是要让RC组合可以在RST脚上产生不少于2个机周期的高电平.至于如何具体定量计算,可以参考电路分析相关书籍.
晶振电路:典型的晶振取11.0592MHz(因为可以准确地得到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用于有串口 通讯 的场合)/12MHz(产生精确的uS级时歇,方便定时操作)
单片机:一片AT89S51/52或其他51系列兼容单片机
特别注意:对于31脚(EA/Vpp),当接高电平时,单片机在复位后从内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当接低电平时,复位后直接从外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这一点是初学者容易忽略的

网友A(2018-03-16):
请问在那个接口烧录?

网友A:
请问在哪个接口烧录?(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个接口烧录?(新手)

3.0 3.1我的主题里面也有,介绍过,有个教学贴,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