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display函数在lcd上不显示,其他都正常,why?

楼主(2017-07-03):
display()采集的数据都能在lcd上显示了,可是display2(是按键调节数值(电压))却不能显示在lcd上.显示程序我感觉没有出错啊,为何display可以显示,但display2就显示不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P1_6 = P1^6;
sbit P1_7 = P1^7;
sbit ADC_CS=P1^0;
sbit ADC_CLK=P1^1;
sbit ADC_DIN=P1^2;
sbit ADC_DOUT=P1^3;
sbit ADC_DRDY=P1^4;
uchar t = 0,c = 0,k,v =53;//k为脉冲周期
sbit S1 = P3^5;
sbit S2 = P3^4;
uchar date[3]={0,0,0};
uint result0[8]={0,0,0,0,0,0,0,0};
uint result1[8]={0,0,0,0,0,0,0,0};

void Display(uint AD_data);
void Display1(uint AD_data);
void Display2();
void PWM_Control1(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void PWM_Control2(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void Delay_1ms(uint c)
{
        uchar a,b;
        for(;c>0;c--)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WriteToReg_ADC(uint byteword )                //发送控制字
{
        uint AD16bit,Token;
        uchar i;
        ADC_CLK=1;
        ADC_CS=0;
        Token=0x80;
        AD16bit=byteword;
        for(i=0;i<8;i++)
        {
                if(AD16bit&Token) // 逐一取出各位上的数据
                        ADC_DIN=1;
                else
                        ADC_DIN=0;
                ADC_CLK=1;
                ADC_CLK=0; //为发送数据做准备
                ADC_CLK=1;
                Token=Token>>1;
        }
        ADC_CLK=1;
        ADC_DIN=1;
}

uint ReadADC_16BitValue(uchar channel)        //发送控制字准备读取的通道,接着读取数据
{
        uint AD16bit;
        uchar i;
        WriteToReg_ADC(0x38|channel);
        while(ADC_DRDY==1);          // 等待DRDY下降沿读数据
        ADC_CLK=1;
        ADC_CS=0;
        AD16bit=0x00;
        for(i=0;i<16;i++)  //巡历
        {
                AD16bit=AD16bit<<1;
                ADC_CLK=0;
                if(ADC_DOUT==1)          //等待DRDY低电平时间
                        AD16bit=AD16bit|0x01; //最低位开始
                ADC_CLK=1;
        }
        ADC_CLK=1;
        ADC_DIN=1;
        return(AD16bit);        //返回数据
}

void InitADC()
{
        uchar i;
        ADC_CLK=1;
        ADC_DIN=1;
        ADC_CS=0;
        for(i=0;i<40;i++)                  //自校验
        {
                ADC_CLK=0;
                ADC_CLK=1;
        }
        WriteToReg_ADC(0x20);           //先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时钟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02);                  //100HZ   CLKIDS=0 CLKDIV=0(器件内部频率)
        WriteToReg_ADC(0x10);           //设置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44);           //自校准
        WriteToReg_ADC(0x21);           //通道2
        WriteToReg_ADC(0x02);
        WriteToReg_ADC(0x11);
        WriteToReg_ADC(0x44);
        Delay_1ms(50);
}

void PWM_Control1(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1ms为最小单位
{        uchar i,j;
   //脉宽设置  Wdith
   //占空比 X0% DutyCycle
  //脉冲个数  count
  // pin = ;
   k = (Width*10)/DutyCycle; //PWM整个周期

           if(partern == 6)
  {
     for(i=0;i<k*count;i++)
           {
             P1_6= 0;
                 delay(Width);
                 P1_6= 1;
                 delay(k-Width);
           }
  }
    if(partern == 7)
        {
         for(j=0;j<k*count;j++)
          {
            P1_7 = 0;
                delay(Width);
                P1_7 = 1;
                delay(k-Width);
          }
         }
}

void PWM_Control2(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1ms为最小单位
{         uchar i,j;
   //脉宽设置  Wdith
   //占空比 X0% DutyCycle
  //脉冲个数  count
  // pin = ;
   k = (Width*10)/DutyCycle; //PWM整个周期

   if(partern == 6)
   {
   for(i=0;i<k*count;i++)
           {
             P1_6= 0;
                 delay(Width);
                 P1_6= 1;
                 delay(k-Width);
           }
    }
         if(partern == 7)
         {
           for(j=0;j<k*count;j++)
           {
             P1_7= 0;
                 delay(Width);
                 P1_7= 1;
                 delay(k-Width);
           }
         }
}

/***************按键S1,S2调节电压************/
unsigned int Set()
{
   if( S1 == 0)
    {
          delay(5);
          if(S1 == 0)
          {
            v++;
                }
        }
         if(S2 == 0)
          {
                   delay(5);
                if(S2 == 0)
                 {
                   v--;
                   }
          }
          return v;
}
/*******************设定值与检测值比较****************/
void compare()
{
   if(v<50)PWM_Control1(7,7,1,7);else PWM_Control2(7,7,1,6);
}

void main()
{
uchar i;
        ulong sum=0;
        uint result;
        float h;
        lcd1602init();
        InitADC();
//        v = Set();
        lcd_pos(0x00);
        lcd1602writedata('V');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data(5+0x30);
        lcd1602writedata(0x2e);
        lcd1602writedata(0x30);
        lcd1602writedata(0x30);
        lcd1602writedata('V');
        lcd_pos(0x08);
        lcd1602writedata('S');
        lcd1602writedata('e');
        lcd1602writedata('t');
        lcd1602writedata('=');
/*        lcd1602writedata((v/10)+0x30);
    lcd1602writedata(0x2e);
        lcd1602writedata((v%10)+0x30);         */
        lcd_pos(0x40);
        lcd1602writedata('T');
        lcd1602writedata('e');
        lcd1602writedata('s');
        lcd1602writedata('t');
        lcd1602writedata('=');
        while(1)
        {
                WriteToReg_ADC(0x20);           //先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时钟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02);                //100HZ   CLKIDS=0 CLKDIV=0(器件内部频率)
                WriteToReg_ADC(0x10);          //设置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44);          //自校准后DRDY返回低电平
                Delay_1ms(60);

                for(i=0;i<8;i++)   //读取数据并转换成电压
                {
                  result0[i]=ReadADC_16BitValue(0);
                  sum=sum+result0[i];
                }
                sum=sum/8;
                result=(uint)sum;
                sum=0;
                h=result;
                result=h*5000/65536;

                Display(result);

                result=0;
                Delay_1ms(50);
/**********************就是这个函数********************/
/*******************同样在主循环中,display正常,但这个display2不显示***********/

                v = Set();
                        Display2();           //Display2函数写在主循环中但LCD却不显示
                Delay_1ms(5);
                compare();// 判定设定值与检测值大小,从而输出PWM1或PWM2 (P1^6或P1^7)
                Delay_1ms(5);

        //        Delay_1ms(500);

        /*        WriteToReg_ADC(0x21);
                WriteToReg_ADC(0x02);
                WriteToReg_ADC(0x11);
                WriteToReg_ADC(0x44);
                Delay_1ms(60);
                 for(i=0;i<8;i++)
                {
                  result1[i]=ReadADC_16BitValue(1);
                  sum=sum+result1[i];
                }
                sum=sum/8;
                result=(uint)sum;
                sum=0;
                h=result;
                result=h*5000/65536;
                Display1(result);
                result=0;
        //        Delay_1ms(500);          */
        }
}

void Display(uint AD_data)
{
        date[2]= (AD_data)/1000;
        date[1]= (AD_data)/100%10;
        date[0]= (AD_data)/10%10;

lcd_pos(0x45);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2]);
        lcd1602writedata(0x2e);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0]);
        lcd1602writedata('V');
}

/*void Display1(uint AD_data)
{
        date[2]= (AD_data)/1000;
        date[1]= (AD_data)/100%10;
        date[0]= (AD_data)/10%10;

lcd_pos(0x49);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2]);
        lcd1602writedata(0x2e);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0]);
} */

/****************就是这个Display2函数*********************/

void Display2()
{  v = Set();
    lcd_pos(0x13);
        lcd1602writedata((v/10)+0x30);
    lcd1602writedata(0x2e);
        lcd1602writedata((v%10)+0x30);
}

楼主:
靠找到了. 写了lcd_pos(0x13)这是错的位置, 应该是在lcd_pos(0x0d),真是被自己蠢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