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子制作 费用的疑惑

楼主(2017-07-03):
我看很多制版的,都是50快10片打样。如果批量生产了也这么贵吗?那些小玩具里面的电路板我感觉才几毛钱。
因为玩具才几块钱,加上玩具的外壳模型,磨具什么的,电路板肯定便宜的很,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了解行情的吗?

还有,磨具听说也很贵,我感觉一般一个玩具生产各上千件差不多了,
都不够磨具钱,这是怎么做的呢,不会设计一个小玩具,就生产上万件吧。

网友A:
批量是按平米算 一平米布多少个板子 怎么布利用率大也有讲究

你说几毛钱的那种 一般板会比较差 好多玩具里还是单面纸基板 都不用树脂板 焊接温度稍微高点焊盘就下来了 生产嘛 成本第一 要求高的也会比实验阶段标准低

至于模具 实际上会有好几种模具 印刷的 焊接的 切板的 打样基本上是铣刀数控切 批量是模具切 效率高成本低

能上千片做板子价格相对打样就低很多了 你要是每次都上万的做 PCB厂子能把你当关公贡起来 呵呵 当然 也看厂子规模 大厂还是不理你的 不同消费档次对应不同供应商嘛 很正常啊

网友B:
主要靠量,量大价格就低

网友C:
量产肯定很便宜,但如果你只做一块,其它的各道程序和做一百套是一样的,而且还要专人去写SMT程序,肯定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