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无线WIFI除尘系统的程序

楼主:
这是我做的无线WIFI除尘系统的程序

51单片机主程序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DJ.h"

sbit JIASHI = P3^7;
sbit led_lv = P1^6;
sbit led_red = P1^5;

extern void ReadHumidityTemperature(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byHumidityValue,byTemperatureValue;
extern uchar flag_zheng,flag_fan,flag_left,flag_right,flag_jia,flag_jian,flag_stop,flag_start,flag_jiashiqi,speed;//电机使用变量和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ata dis1[16] = {"RH:    TEMP:   C"};
uchar down_data=75,up_data=80;
uint DAT = 0;
uchar num=0;
uchar count=0;//电机使用变量

void tmod_init()
{
        TMOD = 0X11;
        TH1 = (65536-100)/256;
        TL1 = (65536-100)%256;
        TH0 = (65536-100)/256;
        TL0 = (65536-100)%256;
        EA = 1;
        ET1 = 1;
        TR1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adjust()
{

            if(byHumidityValue<down_data)  //灯和加湿器都是低电平有效
                {
                        JIASHI = 0;  //打开
                        led_red = 0;   //打开
                        led_lv = 1;
                }
                else if(byHumidityValue>up_data)
                {
                        JIASHI = 1;
                        led_lv = 1;
                        led_red = 0;
                }
                else if((byHumidityValue>=down_data)&&(byHumidityValue<=up_data))
                {
                      led_lv = 0;
                        led_red = 1;
            }
                else if(flag_jiashiqi==1)          JIASHI = 0;
                else if(flag_jiashiqi==0)  JIASHI = 1;
}

void main()
{
        float dat=0;
        lcd_init();
        tmod_init();
        dis1[14]=0xDF;
          while(1)
        {
            ReadHumidityTemperature();
                  LCD_Write_String(0,0,dis1);
                adjust();
                Delay1000ms();
  }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0)/256;
        TL0 = (65536-10000)%256;
        keyscan();
}

void t1_interrupt() interrupt 3
{
        TH1 = (65536-100)/256;
        TL1 = (65536-100)%256;

        if(flag_zheng==1)//ZHENG
        {
                        IN2=0;
                          IN4=0;
                        if(count==speed) {IN1=1;IN3=1;}
                        if(count==100) {count=0;IN1=0;IN3=0;}
          }
        else if(flag_fan==1)//FAN
        {
                        //flag_zheng=0;
                        IN1=0;
                          IN3=0;
                        if(count==speed) {IN2=1;IN4=1;}
                        if(count==100) {count=0;IN2=0;IN4=0;}
  }

        else if(flag_stop == 1)//TING
        {
                        IN1=0;
                    IN2=0;
                          IN3=0;
                          IN4=0;
  }

        else if(flag_left == 1)//ZUO ZHUAN
        {

                          IN2=0;        IN4=0;
                        if(speed>=70) speed = 60;
……………………

网友A(2017-07-04):
WIFI除尘是个什么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