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电子秒表

楼主(2017-07-03):
/* k1,k2,k3,k4分别接P3.0,P3.1,P3.2,P3.3
分别控制启动,停止,清零,输认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 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5;    //读写选择
sbit e=P2^7;      //使能
sbit k1=P1^0;   //启动
sbit k2=P1^1;   //停止
//sbit k3=P3^2;  //时加
//sbit k4=P3^3;  //确定/选择
uint8 a[]="JISHI";  //要显示的字符

uint8 num[]="0123456789";

uint8 b[8],fen,miao,hao;

uint8 timeset;
uint8 sum;
void delay(uint16 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写命令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写数据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rs=0;
        }
void lcdinit()  //初始化LCD屏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6);
        wrc(0x0c);
        wrc(0x01);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1ms
                TR0=0; //关闭定时器
                ET0=1;
                EA=1;
        }

void int0init()
        {
                EA=1;
                EX0=1;
                IT0=1;
        }
void int1init()
        {
                EA=1;
                EX1=1;
                IT1=1;
        }
void timepros()
        {

                b[0]=num[fen/10];
                b[1]=num[fen%10];
                b[2]=0x3a;
                b[3]=num[miao/10];
                b[4]=num[miao%10];
                b[5]=0x3a;
                b[6]=num[hao/10];
                b[7]=num[hao%10];

        }
void display()
        {
                uint8 i;
                timepros();

                //for(i=0;i<5;i++) //i<12表示  可显示汉子4个2个空格
        //        {
                   wrc(0x98);
                        wrd(a[i]);

        //        }

                wrc(0x98+0x04);       //0x98位第四行,0x88)第三行,0x90第二行,0x80第一行

                wrd(b[0]);
                wrd(b[1]);
                wrd(b[2]);
                wrd(b[3]);
                wrd(b[4]);
                wrd(b[5]);
                wrd(b[6]);
                wrd(b[7]);

        }

void main()
        {
                lcdinit();
                time0init();
                int1init();
                while(1)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5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R0=1; //开定时器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5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R0=0;//关定时器
                                                        //b==b1;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isplay();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16 n;
                TH0=0XFC;
                TL0=0X18;//1ms
                n++;
                if(n==10)
                        {
                        n=0;
                        hao++ ;
                        if(hao==100)
                                {
                                        hao=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hao=0;
                                                                                miao=0;
                                                                                fen=0;

                                             }
                         }
                  }

            }
     }

网友A(2019-12-19):
这个是串行的还是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