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传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03):
      最近在尝试着做一个红外光通信的装置,模拟电路部分很简单,我在这里找了一些电路图。发射部分采用8050和红外发射管,发射部分用了音频放大器lm386.然后实时传输距离实测能达到1m的距离。
      同时想利用38khz做载波传输,在这里也找到不少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是红外遥控,传输原始信号为0或1 ,然后就不清楚如果用38khz的载波之后,我的语音信号如何解调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能给一点建议

网友A:
调制解调。。。

网友B:
你可知道为什么只能传一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知道为什么只能传一米吗?

可能是给发射管提供的电流小了点,今天又改进了一下,发射距离可以达到二至三米,接收端效果不是太理想

楼主:
会调制,不会解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给发射管提供的电流小了点,今天又改进了一下,发射距离可以达到二至三米,接收端效果不是太理想

环境中的红外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与你发射的红外混在一起,你必须保证发射的比环境中的红外大得多,但这一点并不太好保证,尤其是在有阳光、灯光、火焰、热源的环境中,干扰太多,所以你传输不远。
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你发射的与环境中的红外不同,就是加调制!这与广播传送的道理是一样的,通常用38KHz-45KHz的频率进行调制,而环境中的红外是无调制的。但是调制后强度一定更小了,反而更糟!
不过接收端却可以针对调制频率进行成百上千倍的放大,而环境中的红外却不是这个频率,就不会被放大,这样就将有调制的发射红外与无调制的环境红外区别开来了。大大地提升传输效果!
记住:用调制来区分其它信号的方式是常被用到的。区分其它信号的方式是常被用到的,要点是:有调制的信号可被有针对性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