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上下限监控警报系统设计 带课设论文 仿真 源码

楼主:
利用AT89S2051采用DS18B20作为测温传感器,用AT89C2051作处理器,用数码管显示,并用LED灯作报警器。当测量温度高于100℃或低于-20℃时,发出警报。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LCALL  CSH0    ;DS18B20初始化
     MOV    A,#0CCH ;单点测温时执行跳过ROM命令节省访问时间
     LCALL  WRITE
     MOV    A,#44H  ;发开始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
     LCALL  CSH0    ;DS18B20初始化
     MOV    A,#0CCH ;单点测温时执行跳过ROM命令节省访问时间
     LCALL  WRITE
     MOV  A,#0BEH ;读存储器命令(读的字节暂存存储器,此后读操作)
     LCALL  WRITE
     LCALL  READ   ;读出已转换的温度值低字节
     MOV    2BH,A
     LCALL  READ   ;读出已转换的温度值高字节
     MOV    2CH,A
     LCALL  ERSH    ;二进制转化成十进制
     LCALL  DISPL   ;调用动态显示的子程序
         LCALL  MAXorMIN;***判断是否超出上下限***
     LJMP   MAIN
;******************第一个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
CSH0:CLR    P3.0
     MOV    R2,#250
CSH1:DJNZ   R2, CSH1  ;主机发置位脉冲持续2μs*240=480μs
     SETB   P3.0      ;主机释放总线控制P3.2口改为输入
     MOV    R2,#30
CSH4:DJNZ   R2, CSH4  ;DS18B20等待2μs*30=60μs
     JB     P3.0,CSH0 ;DS18B20没准备好,重来
     MOV    R3,#120     ;DS18B20数据线变低
CSH5:DJNZ   R3,CSH5   ;DS18B20数据线低电平状态可持续2μs*120=240us
     JB     P3.0,CSH3 ;18B20数据线变高,初始化成功
     LJMP   CSH0       ;初始化失败,重来
CSH3:MOV   R2,#240
CSH2:DJNZ  R2, CSH2;18B20应答过程最少2μs*240=480μs
      RET
;******************写DS18B20子程序**********************
WRITE:MOV   R3,#8
WR1: SETB   P3.0  ;保证连续写2位间的间隙大于1μs
      MOV   R4,#7

      CLR   P3.0
      RRC   A
WR2: DJNZ   R4,WR2 ;18B20数据线变低后2μs*7+1=15μs开始采样数据
     MOV    P3.0,C ;将命令字从低位按位依次送18B20
     MOV    R4,#22
WR3: DJNZ   R4,WR3;保证整个写过程持续2μs*22+1=45μS
     DJNZ   R3,WR1;送完整个命令字
     SETB   P3.0
     RET
;********************读DS18B20子程序*********************
READ:MOV   R3,#8
RE1: CLR   P3.0
     MOV   R4,#4
     NOP          ;低电平持续2μs
     SETB  P3.0   ;P3.0口设为输入口
RE2: DJNZ  R4,RE2 ;等待2μs*4=8μs
     MOV   C,P3.0  ;主机(从低位)按位读入18B20数据
     RRC   A       ;数据逐位(先低位后高位)送入A
     MOV   R4,#30
RE3: DJNZ  R4,RE3 ;保证读数据过程持续2μs*30=60μs
     DJNZ  R3,RE1 ;读完整个转换值(不含符号位)并存21H中
     RET
;************判断是否为负、温度精度转换********************
ERSH: MOV   A,2CH  ;把温度的高字节给了A
      JB    ACC.7,BB ;温度为负转变补(BB)程序段
          SETB         F0 ;F0作为是否为负数的标志
      MOV   R7,#0FFH ;温度为正不点亮
ZHCH: MOV   A,2BH   ;屏蔽温度低字节的小数位
      ANL   A,#0F0H
      SWAP  A
      MOV   2DH,A
      MOV   A,2CH    ;屏蔽温度高字节的符号位
      ANL   A,#07H
      SWAP  A
      ADD   A,2DH
CFZH: MOV   B,#10
      DIV   AB
      MOV   41H,B    ;41H中为个位

      MOV   B,#10
      DIV   AB
      MOV   42H,B    ;42H中存放十位

      MOV   B,#10
      DIV   AB
      MOV   43H,B    ;43H中为百位

ESHD: MOV   A,2BH    ;低精度二十进制转换小数处理程序
      JB    ACC.3,XS ;小数十分位为1,则跳转到XS
      MOV   40H,#00H
      RET
XS:   MOV   40H,#05H ;43H中存放小数位
      RET

BB:   CLR F0
      MOV   R7,#0BFH ;负数让第1个数码管显示为"-"
      MOV   A,2BH    ;负数补码求补
      CPL   A
      ADD   A,#1
      MOV   2BH,A   ;负温度低字节求补后送2BH
      MOV   A,2CH
      CPL   A
      ADDC  A,#0
      MOV   2CH,A   ;负温度高字节求补后送2CH
      LJMP  ZHCH    ;负数求补后转到ZHCH
;*************************显示子程序**************************
DISPL:MOV   A,R7      ;取显示的正负号
      MOV    P1,A      ;发送字段代码
      CLR    P3.5      ;Y5=0, K5=1
      ACALL  DL2MS     ;符号位
      SETB   P3.5      ;138A脚置1,关闭所有位码

      MOV    DPTR,#CSTAB;字段码表首址送DPTR
      MOV    R1,#40H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4
      CLR    P3.7       ;Y2=0,K1=1
      ACALL  DL2MS      ;小数
      SETB   P3.4
      SETB   P3.7

      INC    R1
      MOV    A,@R1
      MOVC   A,@A+DPTR
      ANL    A,#7FH    ;个位小数点亮 数码管的Dp段点亮,其他段跟随A中的值

      MOV    P1,A
      CLR    P3.7     ;Y3=0,K2=1
      ACALL  DL2MS    ;个位
      SETB   P3.7

      INC    R1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4      ;Y3=0,K3=1
      CLR    P3.5
      ACALL  DL2MS     ;十位
      SETB   P3.4
      SETB   P3.5

      INC    R1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4      ;Y6=0,K4=1
      ACALL  DL2MS     ;百位
      SETB   P3.4
      RET
;*************************上下限判断子程序**************************
MAXorMIN: PUSH ACC
          JNB F0,MIN
     MAX: MOV A,43H                 ;正温度时,判断是否超过上限100℃
……………………

温度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