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h头文件下载 可直接调用的51单片机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7-07-03):
我这个12864.h 头文件的调用方法(51单片机)是不是很简单: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12864.h>

void main()
{
LCDInit();
Str_6x12(1,0,"苏冰航");
Str_6x12(2,0,"2015212211035");

while(1){}

}

12864.h液晶驱动的头文件内容预览(附件里面可下载完整代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12864基本指令宏定义
**************************************************************/
#define     SCREEN_CLEAR            0XF4        //整屏清屏命令
#define     BACK_ONOFF              0XB5        //背光开关命令
#define     CONTRAST_GRADIENT       0XE6        //对比度调整命令
#define     TEMPERATURE_SET         0XEE        //设置温度补偿开关和系数命令
#define     SOFT_RESET              0XEF        //复位命令
#define     SINGLE_DOT              0XF2        //任意点: 显示命令
#define     DRAWLINE                0XC5        //任意点: 画线
#define     SCREEN_ONOFF            0XFE        //屏幕开命令
#define     STR_ASCII_8X8_LOC       0XDF        //任意点: 显示8X8ASCII字符串命令
#define     STR_6X12                0XB9        //固定处: 显示12X12中文和6X12ASCII混合字符串命令
#define     WHOLE_MOVE_RIGHT        0XF8        //整屏右移命令

//********************
//UART口初始化 串口中断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timer 1 working mode 1
        TL1  = 0xfa;                                //   fa=9600 for 1.0592mhz Fosc,and ...
        TH1  = 0xfa;                                //...fd=19200 for 11.0592mhz Fosc
        SCON = 0x50;//d8                         //uart mode 3,ren==1   1100 1000
        PCON = 0x80;                                //smod=1
        TR1  = 1;                                //start timer1
}
//********************
//延时函数100us
//********************
void Delay_100us(uint j)          //对于11.0592MHz时钟延时100us
{
        uchar i;
        while(j--)
        {
                for(i=0;i<12;i++)
                {}
        }
}
//*********************
//串口方式写数据
//*********************
void put_char(uchar ch)
{
        SBUF = ch;
        while( TI == 0 );                        //查询法
          TI = 0;
}
/*************************************************************
函数名称:Screen_Clear
函数功能:整屏清屏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NO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creen_Clear(void)
{
        put_char(SCREEN_CLEAR);                                                                   //0xE3 行位置0-7 列位置0-25 ASC2字符代码 9*16 0-9数字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Back_Onoff
函数功能:背光开关命令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Back-背光开关(0/1)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Back_Onoff(unsigned char Back)
{
    put_char(BACK_ONOFF);
    put_char(Back);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Contrast_Gradient
函数功能:显示对比度设置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Contrast-对比度级数(0-63)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Contrast_Gradient(unsigned char Contrast)
{
    put_char(CONTRAST_GRADIENT);
    put_char(Contrast);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Temperature_Set
函数功能:温度补偿开关和系数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Temperature-温度补偿系数,0-关闭,1-5为系数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Temperature_Set(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
{
    put_char(TEMPERATURE_SET);
    put_char(Temperature);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Soft_Reset
函数功能:复位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NO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oft_Reset(void)
{
    put_char(SOFT_RESET);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Whole_Move_Right
函数功能:整屏右移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NO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Whole_Move_Right(void)
{
        put_char(WHOLE_MOVE_RIGHT);                                                                   //0xE3 行位置0-7 列位置0-25 ASC2字符代码 9*16 0-9数字
        Delay_100us(100);        //延时
}
/*************************************************************
函数名称:Single_Dot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点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Y-行数(0-63),X-列数(0-127)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在MCU端口初始化时调用
*************************************************************/
void Single_Dot(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
    put_char(SINGLE_DOT);
    put_char(Y);
    put_char(X);
        Delay_100us(100);        //延时
}
/*************************************************************
函数名称:Drawline
函数功能:任意点画线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CursorY-起始点行坐标(0-63),CursorX-起始点坐标(0-127)
          LH-0画垂直线,1画水平线,Line-画清零/实线/虚线(0/1/2)
          S-显示内容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Drawline(unsigned char CursorY, unsigned char CursorX,
                          unsigned char LH, 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LineLen)
{
    put_char(DRAWLINE);
    put_char(CursorY);
    put_char(CursorX);
    put_char(LH);
    put_char(Line);
    put_char(LineLen);                 // 显示字符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Screen_Onoff
函数功能:屏幕全亮命令0/1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Switch-开关(0/1)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creen_Onoff(unsigned char Switch)
{
    put_char(SCREEN_ONOFF);
    put_char(Switch);
    put_char(02);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Str_Ascii_8x8_Loc
函数功能:任意点显示一个8X8的ASCII字符串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CursorY-左上角行坐标(0-56),CursorX-左上角坐标(0-120)
          S-显示内容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tr_Ascii_8x8_Loc(unsigned char CursorY, unsigned char CursorX, unsigned char *s)
{
    put_char(STR_ASCII_8X8_LOC);
    put_char(CursorY);
    put_char(CursorX);
    while (*s)
    {
        put_char(*s);                 // 显示字符
        s++;
    }
    put_char(0X00);                   //结束符
        Delay_100us(600);        //延时
}
/*************************************************************
函数名称:Str_6x12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12X12中文和6X12ASCII字符串
调用函数:NO
被调函数:NO
输入参数:Y-行数(0-3),X-列数(0-15), *S-显示内容
输出参数:NO
函数返回:NO
其他说明:NO
*************************************************************/
void Str_6x12(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s)
{
    put_char(STR_6X12);
    put_char(Y);
    put_char(X);
    while (*s)
    {
        put_char(*s);                 // 显示字符
        s++;
    }
    put_char(0X00);                   //结束符
        Delay_100us(600);        //延时
}R
/***********************************************************
函数名称:LCDInit
函数功能:12864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
void LCDInit(void)
{
        uchar i;
        Soft_Reset();                                        //复位
        Screen_Clear();                 //函数功能:整屏清屏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Back_Onoff(1);                                        //打开背光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7-28):
终于搞好了,好深的坑啊.错误的地方太多.浪费太多的时间,有图有真象.

网友B(2018-04-23):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很需要~~~

网友C(2018-07-23):
好东西,可是小白下载不到啊。 5555

网友D:
你这个是带字库的吧。

网友E(2019-04-27):
楼主这个硬件怎么连接呢

网友F(2019-07-11):
四根线连接,和一般的连接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