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STM32 PWM输出实验 占空比和频率实时可调

楼主(2017-07-03):
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实时可调的PWM波!
实验目的:
    学习定时器的PWM功能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定时器3(TIM3),使用TIM3的通道2(CH2),开启部分重映射,将TIM3_CH2输出到PB5.
    从而实现PWM输出控制DS0亮度.

实验现象:
    本实验,DS0由暗到亮,再由亮到暗,再由暗到亮,依次循环.

注意事项:
    无.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u16 pwmval=6429;   // 7143*90%=6428.7
    u8 flag=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7143,71);//预分频72:72000000÷(71+1)=1000000 自动重装载值由140Hz频率计算得到:1000000÷140=7142.86
       while(1)
    {
        if(flag==0)
        {
            TIM_SetCompare2(TIM3,pwmval);
            delay_ms(500);    //90%的占空比延时0.5秒
            flag=1;
        }
        if(flag==1)
        {
            if(pwmval>714)    // 7143*10%=714.3
            {
                pwmval=pwmval-27;   // 占空比变化范围:7143*0.8=5714.4
                                                     // 变化时间段的时间分割1500ms÷7ms=214.285(段)
                                                    // 每个计数周期对应占空比变化基数
                TIM_SetCompare2(TIM3,pwmval);
                delay_ms(7);    // 频率140HZ等于周期0.007秒
            }
            if(pwmval<714)
            {
                pwmval=6429;
                flag=0;
            }
        }
    }
}

(成功) PWM输出实验

网友A(2020-04-22):
学习PWM输出实验 占空比和频率实时可调,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B(2020-12-11):
频率调节没有吧!

网友C(2021-01-27):
STM32 PWM输出实验 占空比和频率实时可调 是不是电压可调呢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必定认真学习!

网友E(2022-01-10):
什么东西,不能用

网友F:
这个和正点原子代码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