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看不出来这错在哪了求大神帮忙看看 急急急。。。

楼主:
最近在做课设 不过度不太会 看不出来这错在哪了 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7-07-03):
你压缩包都没解压缩出来,直接点的dsn文件吧,没有读出hex就是这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软件安装不完整,或者说,没有和谐

没有和谐是啥意思 我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压缩包都没解压缩出来,直接点的dsn文件吧,没有读出hex就是这个样

那个hex文件已经出来了 已经加入了 不晓得是为啥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接线接错了导致仿真出错了

网友A:
有可能版本低了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接线接错了导致仿真出错了

我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