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cy settings importer 安装proteus 8时,出现这个时该怎么办

楼主:
安装proteus 8的时候出来了legacy settings importer框框

网友A(2018-07-09):
真遗憾,一般关键的问题都没人回答。感觉我们都不咋地

网友B(2018-12-20):
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这给情况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如果你装过更高版本的proteus 8会出问题,还有它不支持中文用户名安装。

网友D(2019-05-09):
你解决了吗,我也是,可能是因为安装了proteus7的愿因

网友E(2020-02-10):
1. 这只能证明你之前安装过旧版本,电脑里面有残留的旧版本信息
2. 只是提醒你,是否要与旧版本的信息关联, 如库文件路径, 模板路径等等
3.直接按 取消就好了,就算你按错了没关系,软件安装完成,可以进软件设置这些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