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巡航小船制作 北斗导航+SI4432通讯+stm32主控

楼主(2017-07-03):
这是一个以stm32为主控芯片制作的小船,通过51单片机制作遥控器并以si4432作为通讯模块进行通讯,可以进行设点自动巡航操作,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菜逼程序写的有点抠脚,大神们多多包涵。(遥控器原理图已丢失,附件中只有船的原理图以及船和遥控器的程序)
原理图:
北斗导航系统的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Y273.h"
#include "huo.h"
#include "nokia_5110.h"
#include "rf4432.h"
extern struct _pid pid;
extern struct autoturn hello;

int main(void)
{
         int ii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delay_ms(500);
         Init_HMC5883();
         uart_init(9600);
   uart_init2(9600);
   TIM2_PWM_Init(10000,0);
         PID_init();
         RF4432_Init();
         RF4432_SetRxMode();
         order();/*向北斗发送AT指令*/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3,"wait");
         hello.juli=3.5;
         hello.num=3;
  while(1)
        {
                if(iii==hello.Actual_du){iii=hello.Actual_du-1;}//无用语句
    get_lc(&hello);//无线处理
                TIM_SetCompare1(TIM2,(uint)(10000-(hello.su1)*10.0));                //A1左轮
                TIM_SetCompare2(TIM2,(uint)(10000-(hello.su2)*10.0));                //A0右轮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遥控器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pi.h"
#include "rf4432.h"
#include "tm163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F4432_TxBuf_Len 4
#define RF4432_RxBuf_Len 4   //定义RF4432数据包长度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IapWriteByte(WORD addr, BYTE dat);
extern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extern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sbit deng=P1^4;
//sbit set1=P4^0;
//sbit set2=P0^1;
//sbit set3=P0^3;
//sbit set4=P0^5;
//sbit set5=P0^7;
//sbit set6=P2^1;
//sbit go=P4^2;
//sbit left=P2^3;
//sbit right=P2^7;
//sbit stop=P2^5;
//sbit ji1=P1^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h;
        deng=0;
        SPI_Init();
        UART_Init();
        RF4432_Init();
        RF4432_SetRxMode();         //设置成接收模式
        init_TM1638();
    P1 = 0xfe;
    Delay(1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P1 = 0xfc;
    Delay(10);
    for (h=0; h<512; h++)
    {
        IapWriteByte(IAP_ADDRESS+h, 10);
    }

    P1 = 0xf8;
    Delay(10);
    /*for (h=0; h<512; h++)
    {
        if (IapReadByte(IAP_ADDRESS+h) != (BYTE)h)
            goto Error;
    } */

        while(1)
        {
        /*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8)//如果有数字被按下
                {
                        //Write_DATA(i<<1,tab[i]);
                        Write_allLED(1<<i);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switch (i)
                        {
                                case 0 :RF4432_TxBuf[0]='P';RF4432_TxBuf[1]='F';break;
                                case 1 :RF4432_TxBuf[0]='P';RF4432_TxBuf[1]='L';break;
                                case 2 :RF4432_TxBuf[0]='P';RF4432_TxBuf[1]='R';break;
                                case 3 :RF4432_TxBuf[0]='P';RF4432_TxBuf[1]='P';break;
                                case 4 :RF4432_TxBuf[0]='S';RF4432_TxBuf[1]=0;break;
                                case 5 :RF4432_TxBuf[0]='S';RF4432_TxBuf[1]=1;break;
                                case 6 :RF4432_TxBuf[0]='S';RF4432_TxBuf[1]=2;break;
                                case 7 :RF4432_TxBuf[0]='R';RF4432_TxBuf[1]='R';break;
                        }

                }

//                if(RF4432_RxPacket())
//                {
//
//                        RF4432_ReadBurestReg(FIFO_ACCESS,RF4432_RxBuf,RF4432_RxBuf_Len);
//                        RF4432_SetRxMode();
//                        send_str_len(RF4432_RxBuf,32);
//                        deng = ~deng;
//                }
                RF4432_TxPacket();
                deng = ~deng; */
         }
}

/* void main()
{
    WORD h;
    P1 = 0xfe;
    Delay(1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for (h=0; h<512; h++)
    {
        if (IapReadByte(IAP_ADDRESS+h) != 0xff)
            goto Error;
    }

    P1 = 0xfc;
    Delay(10);
    for (h=0; h<512; h++)
    {
……………………

网友A: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B(2017-08-07):
楼主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C:
楼主厉害了 都应用北斗导航了!!

网友D(2018-01-19):
楼主好厉害~正好有船模比赛,受用了~

网友E:
北斗导航应用,可以玩一玩

网友F(2018-04-05):
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精确度的问题,GPS误差肯定很大的,怎么处理的呀。如果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F(2018-05-08):
给力给力  就不知道定位 精度如何

网友G(2018-08-27):
感谢共享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H(2020-02-05):
有没有做成实物啊

网友I(2020-04-10):
搞1个巡逻机器人也好啊

网友J:
感谢楼主共享楼主厉害了 都应用北斗导航了!

网友K(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L(2021-05-18):
厉害, 都应用北斗导航了!!

网友M(2021-06-22):
顶贴别沉了,没有做的吗?

网友N(2022-06-02):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O:
太强大了,虽然现在看不懂,先学习先

网友P(2023-03-14):
真正你的强大,能自动驾驶的车。

网友Q:
都是大神

网友R(2024-04-10):
还有北斗,好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