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三个元件的温度感应器

楼主:
RT各位大神
参考坛子里的 那个三个元件的 DS18B20
自己买到16针脚了,查看了原程序代码注示要求更改硬件,

改了H3 ,b , g 的接口,编译后上传,成功运行。 但 b与g位显示不正常。
改后程序如下:

/***********四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stc15w单片机
//1在主程序前加上初始化init();程序
//2硬件连接变动时需修改下面的参数
sbit H1        = P1^1;//设置第1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2        = P3^6;//设置第2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3        = P3^3;//设置第3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4        = P1^7;//设置第4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a        = P1^0;
sbit b        = P3^2;
sbit c        = P1^5;
sbit d        = P1^3;
sbit e        = P1^2;
sbit f                = P3^7;
sbit g        = P5^4;
sbit dp        = P1^4;
data unsigned char PWM;//显示亮度
#define P1M0SET                0x7D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左到右,高到低位)
#define P1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3M0SET                0x9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11111
#define P3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1.请各位大神看看 哪有问题。
2.这段代码的数值设置是什么规则?
#define P1M0SET                0x7D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左到右,高到低位)
#define P1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3M0SET                0x9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11111
#define P3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网友A(2017-07-04):
谢谢,自己搞定了,按接口使用 a~dp为1其它都为0 重写了P1M0SET  P2M0SET 增加了P5M0SET现在显示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