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4412精英POP开发板,烧写程序无限在从uboot到引导kernel循环

楼主(2017-07-04):
Checking Boot Mode ... EMMC4.41
SYSTEM ENTER NORMAL BOOT MOD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kernel.. 1120, 12288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120, count 12288 ...12288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reading RFS.. 13408, 2048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3408, count 2048 ...2048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Boot with zImage
Wrong Ramdisk Image Format
[err] boot_get_ramdis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烧写步骤按照开发板手册进行,烧写的是QT系统,烧写方式OTG。。出现上述信息,而且无限循环,引导内核失败。

还有个现象,如果不接7寸的液晶屏就会引导内核成功,接了之后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8-08-05):
你好,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无论是OTG烧写安卓还是QT也都进不去,一直处于这个循环中,请问前辈你是怎么搞定的,求指点一二哈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无论是烧写安卓还是QT也都是一直重复重启。我没有接屏幕,板子拨码开关设置的是0111,从EMMC启动,1080P的分辨率。请教前辈这个是啥问题,咋解决哦

网友B:
烧写的是QT系统,烧写方式OTG。。出现上述信息,而且无限循环,引导内核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