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sing' 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7-04):
// ControlFunc1.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ControlFunc(double d, double& U, double &dt)
{
        //d为输入的位移
        //U为输出的电压
        //dt为输出的时间间隔
        dt = 0.02;//输出结果:时间间隔
        double dy = 0.03;//控制参数:屈服变形
        double du = 0.06;//控制参数:极限变形
        double d0 = 0.0; //前一步位移,初始时为零
        double Umax = 5.0;//最大电压
        double Umin = 0.0;//最小电压

        double vel;     // 中间变量,速度
        vel = (d - d0) / dt;

        if (d <= -du)                  //状态1:禁止区域(-)
        {
                U = Umin;
                if (vel < 0)
                        U = Umax;
        }
        else if (d > -du && d <= -dy)  //状态2:控制区域(-)
        {
                U = Umin;
                if (vel < 0)
                        U = (-d - dy) / (du - dy)*Umax + (du + d) / (du - dy)*Umin;
        }
        else if (d > -dy && d < dy)   //状态3:自由区域(-)状态4:自由区域(+)
        {
                U = Umin;
        }
        else if (d >= dy && d < du)    //状态5:控制区域(+)
        {
                U = Umin;
                if (vel >= 0)
                        U = (d - dy) / (du - dy)*Umax + (du - d) / (du - dy)*Umin;
        }
        else if (d >= du)               //状态6:禁止区域(+)
        {
                U = Umin;
                if (vel >= 0)
                        U = Umax;
        }
        d0 = d;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double d=0.0,U=0.0,dt=0.0;
        for (int i = 0; i < 10; i++)
        {
                d = 0.01*i;
                ControlFunc(d, U, dt);
                cout << "第" << i << "步计算结果: 控制电压U= " << U << "    时间间隔dt=" << dt << endl;

        }
        cin >> d;
        return 0;
}
程序.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dafx.h'
程序.c(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ostream'
程序.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sing'
程序.C(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std'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第四行的错,找不到那个头文件,因为它是用“”号引的,说明应该是你的工程目录中,自己写的一个头文件,看看你是不是复制掉了。
第八行的错,是头文件的.h写掉了啊
第九行的错,是那个地方不应该出现那样的语句,应该在函数或中断函数的定义时出现,看来是复制的程序我机关,或多打了什么。
再对照一下原来出处,看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和原来出处一样,在别的软件中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