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驱动28byj48-5V电机问题

楼主(2017-07-04):
uln2003驱动板一般情况下是4根线连IO口,网上有说可以插2根线连IO,但一直找不到教程,请问有谁知道么?感谢!

网友A:
uln2003是个模拟驱动电路,共有7个控制通道,7入7出,想用几个用几个。

网友B:
28byj48-5V,应该是步进电机,需要4根线驱动。

网友C:
2003是7入7出,入口可以全接,也可以用几个出口就接几个入口。

楼主:
就是28byj步进电机,连接uln2003后,按照常规是需要接4个线至树莓派GPIO(电源和gnd不算),有没有办法接2根线到树莓派GPIO?

网友D:
4线的就要4线,接两线不行的。

网友E: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想用两个gpio驱动四线步进电机,这样的话可以选择easydriver

网友F(2017-09-22):
这个应该是根据,输入端的四个信号口,通过输入脉冲顺序实现正转,反转。
通过脉冲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