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要什么基础?请解惑!!

楼主(2017-07-04):
学ARM要什么基础?请解惑!!

网友A:
最好懂单片机和C语言!

网友B:
我怎么知道

网友C:
至少要有软件上的C语言的基础和硬件上的数字电路的基础。

网友D:
C语言是必须的

网友E:
没必要学C++,ARM7开发基本使用的是汇编和C语言。我个人建议你先别看ARM汇编,可以到用的时候边查边学也来的及。你可以先看看ARM的体系结构和寻址方式,目前来说你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足够了,可以直接开始开发试试了,可以先买个ARM7的板子上手试试LED灯什么的,体会一下ARM和51的区别。这样可以先建立感性认识,然后再分析代码,这样能培养兴趣,动力较大。 最后等你把ARM7当高级单片机玩的熟了(就是死循环—中断模式),可以学一下嵌入式操作系统(例如uC/OS-II或者uCLinux),毕竟ARM不上操作系统确实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E:
ARM是一家专门制作镶入式结构芯片的公司。以下是其官方网站的中文简介: ARM公司设计先进的数字产品核心应用技术,应用领域涉及:无线、网络、消费娱乐、影像、汽车电子、安全应用及存储装置。 ARM提供广泛的产品,包括:16/32位RISC微处理器、数据引擎、三维图形处理器、数字单元库、嵌入式存储器、外设、软件、开发工具以及模拟和高速连接产品。 ARM公司协同众多技术合作伙伴为业界提供快速、稳定的完整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F:
最基础是C语言,再就是单片机(51,32)都要会,然后就可以上真真嵌入式了

网友G:
C语言基础,单片机基础

网友H:
单片机肯定是基础,后面要看你是做STM32还是ARM9,一个是偏硬件多点,一个是软件多点。

网友I:
STM32是ARM中的入门单片机,在这之前应该有电路基础和STC15单片机基础。

网友J:
你学好ARM的话,至少要有软件上的C语言的基础和硬件上的数字电路的基础,基于楼上说的ARM7 是在你零基础学习51之后的选择,你走嵌入式开发的话,可以先学习51单片机掌握基础的定时器 中断 和串口 在数字电路学习中掌握基本的时序图和锁存器 寄存器,以及AD ,再学习altiumdesigner 学会自己设计板子!这些你都可以基于郭天祥老师的视频学习,祝你学习进步!

网友K:
其实现在的芯片已经把内核封装在内部,你完全可以不用管内核是51还是ARM,因为你基本不可能去直接操作内核,你首先选择一款你想学的MCU,然后从次MCU入手学习才是对的,比如stm32

网友L:
单片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