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谁有蓝牙模块的手机控制软件

楼主(2017-07-04):
请问一下大家谁有蓝牙模块的手机控制软件,能分享下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手机蓝牙与蓝牙模块的通讯、控制,一般是针对任务的,没有通用的。
手机为上位机,通过串口通讯与从蓝牙联系,通过手机发送不同的数据,让从蓝牙接收后,由单片机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
建议你搜索本站,就会有一大堆相关的帖子。实话告诉你,我就是这样,通过本站学习到了用手机控制小车的方法和知识,当然,自己要编制手机APP,还要学习相关软件才行,我根据本站帖子的经验交流,学习的是易安卓,终于有了自己的APP,编程过各中,把程序打上自己的标志,很拉风啊,呵呵

网友B:
不同的蓝牙模块都有各自的app,通用的我喜欢用:IOS上有“蓝牙助手”,“LightBlue”;安卓上有“BLE Tool”,“BLE读写器”等

网友C:
蓝牙控制台

网友D:
百度都能找到的

网友E:
有的的  把网盘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