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11数字万用表单片机源程序 12864显示

楼主:
用12864液晶屏来显示的单片机数字万用表制作资料,菜单显示处理很经典:

/************************************************************************************************
控制说明:

        电阻测量:       10: send0(0x80);        100: send0(0x81);
                                 1K: send0(0x82);        10K: send0(0x83);
                               100K: send0(0x84);         1M: send0(0x85);
                                10M: send0(0x86);

    直流电压测量:100MV: send1(0x04);
                    10V: send1(0x08);
                   100V: send1(0x10);
                   10KV: send1(0x20);

    交流电压测量:100MV: send1(0x06);
                    10V: send1(0x0a);
                   100V: send1(0x12);
                   10KV: send1(0x22);

    直流电流测量:  1MA: send2(0x02);
                   10MA: send2(0x04);
                  100MA: send2(0x08);
                    10A: send2(0x10);

    交流电流测量:  1MA: send2(0x03);
                   10MA: send2(0x05);
                  100MA: send2(0x09);
                    10A: send2(0x11);

注:初始化时要全部处于非工作状态<send0(0x08) send1(0x00) send2(0x00)>使用时选择相应指令,返回时关断.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ziku.h"         //字库

sbit key_up   = P3^2;     //光标上移按键
sbit key_down = P3^3;     //光标下移按键
sbit key_ok   = P3^4;     //确定按键
sbit key_back = P3^5;     //退出按键
sbit ZLDL     = P3^0;     //

/***  利用二维数组存放字模  ***/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0[][4];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1[][12];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2[][16];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3[][8];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4[][4];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5[][8];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6[][16];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adress7[][12];

/*****  函数声明  *****/
extern void InitLCD();                           //液晶初始化函数
extern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x);           //延时1ms函数
extern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x);          //延时10ms函数
extern void biaoge();                            //画表格函数
extern void Clrscreen(unsigned char m);          //送指定数据函数
extern double duqudata0(unsigned char i);         //采集数据函数
extern double duqudata1_1(unsigned char i);         //采集数据函数
extern double duqudata1_2(unsigned char i);         //采集数据函数
extern double duqudata1_3(unsigned char i);         //采集数据函数
extern double duqudata2(unsigned char i);         //采集数据函数
extern double duqudata3(unsigned char i);         //采集数据函数
extern void send0(unsigned char abc);            //串口发送子函数(控制电阻档)
extern void send1(unsigned char abc);            //模拟串口发送子函数(控制电压档)
extern void send2(unsigned char abc);            //模拟串口发送子函数(控制电压档)
extern void Clrscreen_g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whidth);    //送固定数据\画表格
extern void Clrscreen_data(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whidth);  //送固定数据函数
extern void display_GD(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whidth,unsigned char daxiao,signed char KY,signed char HY,unsigned char *china_code);  //移动显示函数
extern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whidth,unsigned char daxiao,unsigned char *china_code);     //随意显示函数
extern void display_LM(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whidth,unsigned char daxiao,unsigned char *china_code);  //拉幕显示
extern void QU_ASCII(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whidth,unsigned char daxiao,unsigned char *china_code);    //动态数字显示

void InitJDQ();                                  //初始化继电器
void display_start();                            //开屏显示内容
void display_RES();                              //进入电阻档显示界面
void display_VOL();                              //进入电压档显示界面
void display_GAL();                              //进入电流档显示界面
void display_figure(unsigned char i);            //采集处理的数字显示
void display_dat();                              //采集数据处理显示

/**** 全局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Z,Z0,Z1,Z2;
double number,numb,N=0,Y;
/********************************************************************************************************
void InitJDQ()  //初始化继电器
*********************************************************************************************************/
void InitJDQ()
{
send0(0x08);
send1(0x00);
send2(0x00);
ZLDL=0;
}
/********************************************************************************************************
void display_start()  //开屏显示内容
*********************************************************************************************************/
void display_start()
{
  Clrscreen(0x00);
  display(0,0,4,12,arrayadress1[0]);                        //电阻测量
  display(2,0,4,12,arrayadress1[8]);                          //短路检测
  display(4,0,6,12,arrayadress1[16]);                          //直流电压测量
  display(6,0,6,12,arrayadress1[28]);                      //交流电压测量
  display(0,56,6,12,arrayadress1[40]);                     //直流电流测量
  display(2,56,6,12,arrayadress1[52]);                     //交流电流测量
  display(4,80,4,12,arrayadress1[64]);                     //频率测量
}
/*******************************************************************************************************
void display_RES()  //进入电阻档显示界面
*********************************************************************************************************/
void display_RES()
{
    Clrscreen(0x00);
    display(0,0,6,12,arrayadress7[0]);          //请选择档位:
    display(6,32,8,12,arrayadress7[12]);        //选择后请按确认键
    display(2,6,2,8,arrayadress3[12]);          //10
    display(2,34,3,8,arrayadress3[16]);         //100
    QU_ASCII(2,70,1,8,"1");
    display(2,78,1,8,arrayadress3[10]);         //1K
    display(2,98,2,8,arrayadress3[12]);
    display(2,114,1,8,arrayadress3[10]);        //10K
    display(4,6,3,8,arrayadress3[16]);
    display(4,30,1,8,arrayadress3[10]);         //100K
    QU_ASCII(4,60,1,8,"1");
    display(4,68,1,8,arrayadress3[6]);          //1M
    display(4,98,2,8,arrayadress3[12]);
    display(4,114,1,8,arrayadress3[6]);          //10M
}
/******************************************************************************************************
void display_VOL()  //进入电压档显示界面
***********************************************************************************************************/
void display_VOL()
{
   Clrscreen(0x00);
   display(0,0,6,12,arrayadress7[0]);           //请选择档位:
   display(6,32,8,12,arrayadress7[12]);         //选择后请按确认键
   display(2,22,3,8,arrayadress3[16]);
   display(2,46,1,8,arrayadress3[6]);
   display(2,54,1,8,arrayadress3[0]);           //100MV
   display(2,82,2,8,arrayadress3[12]);
   display(2,98,1,8,arrayadress3[0]);           //10V
   display(4,22,3,8,arrayadress3[16]);
   display(4,46,1,8,arrayadress3[0]);           //100V
   QU_ASCII(4,82,1,8,"1");
   display(4,90,1,8,arrayadress3[10]);
   display(4,98,1,8,arrayadress3[0]);          //1KV
}
/*****************************************************************************************************
void display_GAL()  //进入电流档显示界面
******************************************************************************************************/
void display_GAL()
{
   Clrscreen(0x00);
   display(0,0,6,12,arrayadress7[0]);           //请选择档位:
   display(6,32,8,12,arrayadress7[12]);         //选择后请按确认键
   QU_ASCII(2,22,1,8,"1");
   display(2,32,2,8,arrayadress3[6]);           //1MA
   display(2,74,2,8,arrayadress3[12]);
   display(2,92,2,8,arrayadress3[6]);           //10MA
   display(4,22,3,8,arrayadress3[16]);
   display(4,48,2,8,arrayadress3[6]);           //100MA
   display(4,82,2,8,arrayadress3[12]);
   display(4,100,1,8,arrayadress3[8]);          //10A
}
/******************************************************************************************************
void display_figure()  //采集处理数字显示
*******************************************************************************************************/
void display_figure(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1: QU_ASCII(3,k,1,8,"1"); break;
   case 2: QU_ASCII(3,k,1,8,"2"); break;
   case 3: QU_ASCII(3,k,1,8,"3"); break;
   case 4: QU_ASCII(3,k,1,8,"4"); break;
   case 5: QU_ASCII(3,k,1,8,"5"); break;
   case 6: QU_ASCII(3,k,1,8,"6"); break;
   case 7: QU_ASCII(3,k,1,8,"7"); break;
   case 8: QU_ASCII(3,k,1,8,"8"); break;
   case 9: QU_ASCII(3,k,1,8,"9"); break;
   default: QU_ASCII(3,k,1,8,"0");
  }
}
/******************************************************************************************************
void display_dat()  //采集数据处理显示
*******************************************************************************************************/
void display_dat()
{
unsigned char j;
j=number;
if(j/100)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十位
  {
   k=32;                                     //全局变量K(显示起始列)的赋值
   Z0=number/100;                             //取十位上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显示数据(switch...case)
   number=number-Z0*100;                      //减掉十位数据
   k+=8;
   Z0=number/10;                             //取十位上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显示数据(switch...case)
   number=number-Z0*10;                      //减掉十位数据
   k+=8;                                     //列地址加八
   Z0=number/1;                              //取个位数值
   display_figure(Z0);                       //显示数据(switch...case)
   display(3,56,1,4,arrayadress0[0]);        //小数点显示
   number=number-Z0*1;                       //减掉个位数据
   k+=12;
   Z0=number/0.1;                            //取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number=number-Z0*0.1;
   k+=8;
   Z0=number/0.01;                           //取小数点后第二位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number=number-Z0*0.01;
   k+=8;
   Z0=number/0.001;                          //取小数点后第三位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
else if(j/10)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十位
  {
   Clrscreen_data(0x00,3,32,8);
   k=40;                                     //全局变量K(显示起始列)的赋值
   Z0=number/10;                             //取十位上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显示数据(switch...case)
   number=number-Z0*10;                      //减掉十位数据
   k+=8;                                     //列地址加八
   Z0=number/1;                              //取个位数值
   display_figure(Z0);                       //显示数据(switch...case)
   display(3,56,1,4,arrayadress0[0]);        //小数点显示
   number=number-Z0*1;                       //减掉个位数据
   k+=12;
   Z0=number/0.1;                            //取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number=number-Z0*0.1;
   k+=8;
   Z0=number/0.01;                           //取小数点后第二位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number=number-Z0*0.01;
   k+=8;
   Z0=number/0.001;                          //取小数点后第三位的数值;
   display_figure(Z0);
  }
else if(j/1)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个位
  {
   Clrscreen_data(0x00,3,40,8);
   k=48;
   Z1=number/1;
   display_figure(Z1);                       //显示数据(switch...case)
   display(3,56,1,4,arrayadress0[0]);        //小数点显示
   number=number-Z1*1;
   k+=12;
   Z1=number/0.1;
   display_figure(Z1);
   number=number-Z1*0.1;
   k+=8;
   Z1=number/0.01;
   display_figure(Z1);
   number=number-Z1*0.01;
   k+=8;
   Z1=number/0.001;
   display_figure(Z1);
  }
else                                        //显示小于1的数
  {
   Clrscreen_data(0x00,3,40,8);
   QU_ASCII(3,48,1,8,"0");
   display(3,56,1,4,arrayadress0[0]);        //小数点显示
   k=60;
   Z2=number/0.1;
   display_figure(Z2);
   number=number-Z2*0.1;
   k+=8;
   Z2=number/0.01;
   display_figure(Z2);
   number=number-Z2*0.01;
   k+=8;
   Z2=number/0.001;
   display_figure(Z2);
  }
}
/*************************************************************************/
void main()
{
signed char i,j;
InitLCD();
Clrscreen(0x00);                                 //清屏
InitJDQ();                                       //继电器初始化
do
{
//  W_G();
for(i=96,j=0;i>=0,j<64;i--,j++)
{
  display_GD(1,i,j,16,96,0,arrayadress2[0]);     //水平滚动           欢迎使用
  delay1ms(50);
  }
display_LM(3,23,80,16,arrayadress2[8]);         //拉幕         数字万用表
delay10ms(200);
/**************************************************************************************************电阻测量/
***********************************************************************************************************/
start_1:
display_start();                                //主屏显示
start_1_0:
do
{
//  W_G();
  Clrscreen_data(0xff,0,0,48);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0,0,4,12,arrayadress1[0]);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start_7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start_2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RES:
display_RES();
RES_10:
   do
    {
     Clrscreen_data(0x00,2,4,20);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2,6,2,8,arrayadress3[12]);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0M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00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0);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0*number)/(0.65-number);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
         }
         else goto start_1;
/*******************************************************************************************************/
RES_100:
  display_RES();
RES_100_0:
        do
         {
      Clrscreen_data(0x00,2,32,28);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2,34,3,8,arrayadress3[16]);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K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1);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00*number)/(3.21-number);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_100;
    }
        else goto start_1;
/*************************************************************************************************/
RES_1K:
  display_RES();
RES_1K_0:
        do
         {
      Clrscreen_data(0x00,2,68,20);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QU_ASCII(2,70,1,8,"1");
      display(2,78,1,8,arrayadress3[10]);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00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0K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10]);                     //K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2);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number)/(4.27-number);                       //1K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_1K;
         }
         else goto start_1;
/*************************************************************************************************/
RES_10K:
  display_RES();
RES_10K_0:
        do
         {
      Clrscreen_data(0x00,2,96,28);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2,98,2,8,arrayadress3[12]);
      display(2,114,1,8,arrayadress3[10]);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K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00K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10]);                     //K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3);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0*number)/(4.5-number);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_10K;
         }
         else goto start_1;
/*************************************************************************************************/
RES_100K:
  display_RES();
RES_100K_0:
        do
         {
      Clrscreen_data(0x00,4,4,36);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4,6,3,8,arrayadress3[16]);
      display(4,30,1,8,arrayadress3[10]);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0K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M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10]);                     //K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4);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00*number)/(4.67-number);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_100K;
         }
         else goto start_1;
/*************************************************************************************************/
RES_1M:
  display_RES();
RES_1M_0:
        do
         {
      Clrscreen_data(0x00,4,58,20);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QU_ASCII(4,60,1,8,"1");
      display(4,68,1,8,arrayadress3[6]);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00K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0M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6]);                      //M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5);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number)/(4.82-number);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_1M;
         }
         else  goto start_1;
/*************************************************************************************************/
RES_10M:
  display_RES();
RES_10M_0:
        do
         {
      Clrscreen_data(0x00,4,96,28);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4,98,2,8,arrayadress3[12]);
      display(4,114,1,8,arrayadress3[6]);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key_back);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RES_1M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RES_1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0]);                      //当前阻值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6]);                      //M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biaoge();
          send0(0x86);                                            //相应继电器控制选择档位
          do
          {
      for(i=0;i<5;i++)                                        //MAX111采集5次
       {
        number=duqudata0(1);
                N=N+number;
           }
      number=N/5;                                             //求5次采集的平均值
          N=0;
          number=(40*number)/(5.55-number);
      display_dat();                                          //对采集数据的处理显示
          }while(key_back==1);
          send0(0x08);                                            //关继电器
          goto RES_10M;
         }
         else goto start_1;
}
/*************************************************************************************************/
/**************************************************************************************************短路检测/
***********************************************************************************************************/
start_2:
display_start();
start_2_0:
do
{
//  W_G();
  Clrscreen_data(0xff,2,0,48);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2,0,4,12,arrayadress1[8]);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start_1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start_3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Clrscreen(0x00);                              //清屏
   display(1,6,5,16,arrayadress4[40]);           //线路状态
   biaoge();
  do
  {
R_10:
   do
   {
    send0(0x80);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send0(0xc0);                              //蜂鸣器响
     number=(40*numb)/(0.65-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16,arrayadress6[0]);
         Clrscreen_data(0x00,3,109,18);
    }
    else goto R_100;
   }while(numb<1&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R_100:
   do
   {
    send0(0x81);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if(numb<0.5) goto R_10;
         else
     send0(0xc1);                              //蜂鸣器响
     number=(400*numb)/(3.21-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16,arrayadress6[0]);
         Clrscreen_data(0x00,3,109,18);
    }
    else goto R_1K;
   }while(numb<1&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R_1K:
   do
   {
    send0(0x82);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if(numb<0.5) goto R_100;
         else
     number=(4*numb)/(4.27-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10]);                     //K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
    else goto R_10K;
   }while(numb<1&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R_10K:
   do
   {
    send0(0x83);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if(numb<0.5) goto R_1K;
         else
     number=(40*numb)/(4.5-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10]);                     //K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
    else goto R_100K;
   }while(numb<1&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R_100K:
   do
   {
    send0(0x84);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if(numb<0.5) goto R_10K;
         else
     number=(400*numb)/(4.67-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10]);                     //K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
    else goto R_1M;
   }while(numb<1&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R_1M:
   do
   {
    send0(0x85);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if(numb<0.5) goto R_100K;
         else
     number=(4*numb)/(4.82-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6]);                      //M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
    else goto R_10M;
   }while(numb<1&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R_10M:
   do
   {
    send0(0x86);
    numb=duqudata3(1);
    if(numb<1)
    {
         if(numb<0.5) goto R_1M;
         else
     number=(40*numb)/(5.55-numb);
     display_dat();
     display(3,92,1,8,arrayadress3[6]);                      //M
     display(3,100,1,16,arrayadress6[0]);                    //Ω
    }
    else
    {
         Clrscreen_data(0x00,3,30,18);
         QU_ASCII(3,48,1,8,"0");
         display(3,56,1,4,arrayadress0[0]);        //小数点显示
         QU_ASCII(3,60,1,8,"0");
         QU_ASCII(3,68,1,8,"0");
         QU_ASCII(3,76,1,8,"0");
         Clrscreen_data(0x00,3,84,42);
        }
   }while(numb<1&key_back==1);
  }while(key_back==1);
   send0(0x00);                                //关继电器
   goto start_2;
  }
/**********************************************************************************************直流电压测量/

***********************************************************************************************************/
start_3:
display_start();
start_3_0:
do
{
//  W_G();
  Clrscreen_data(0xff,4,0,72);                   //光标闪动
  delay10ms(43);
  display(4,0,6,12,arrayadress1[16]);
  delay10ms(100);
}while(key_up==1&key_down==1&key_ok==1);        //按键判断
if(key_up==0) goto start_2_0;                   //光标上移
else if(key_down==0) goto start_4_0;            //光标下移
else if(key_ok==0)                              //确认
  {
VOL:
  display_VOL();

……………………

网友A(2017-07-07):
不知道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B:
这个牛逼了。。得下玩玩

网友C:
楼主,没有电路图,原理图难仿哦!

网友D(2019-08-08):
有原理图吗

网友E(2020-04-24):
楼主,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就非常完美了!不过还是要感谢您的!谢谢!

网友F(2022-09-16):
下载了看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