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秒表(单片机内部EEPROM)的设计

楼主(2017-07-04):
这是我做的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秒表程序(数码管显示),具有以下功能:智能秒表(使用内部EEPROM)
(1)启动/停止功能
(2)复位/间隔功能
(3)两种工作模式
(4)查看数据功能
(5)断电记忆功能

1、模式1:累积计时模式
1)按按键1可实现秒表开始、停止、再开始、再停止计时(时间累计)
(2)计时完毕,按按键2计时归零。

2、模式2:间隔计时模式
(1) 按按键1开始计时;
(2) 按按键2一次暂停秒表并显示当前时间。间隔时间显示2秒后秒表将持续计时。(例如在3秒钟时秒表被暂停,2秒钟后秒表从5秒开始继续计时。显示2秒是为了方便记录当前时间);
(3) 在下一点终止时再按按键2记录此时相关信息,如此重复;
(4) 当计时停止时按按键1;
(5)可通过按键3查看前面操作所记录的时间,最多可查看10个记录;
(6) 计时完毕,按按键2键计时归零。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七、调试方法和步骤
1、通电前先用万用表欧姆档(1KΩ档)测量电源两端正反向电阻,正向电阻约80KΩ,反向电阻约6.5KΩ。如果电阻很小,则说明有短路性故障,不能通电,排除短路故障后才能通电,如果电阻为无穷大,则有开路性故障。
2、通电后,测量单片机40脚与20脚之间的电压应该有5V左右,如果电压不正常,则说明单片机供电不正常,应重点检查单片机供电电路。
3、测量单片机晶振引脚18和19脚电压,应该在1.9~2.3V左右,两个引脚电压相差0.2V左右,如果这两个引脚电压不正常,说明晶振电路没有起振,重点检查晶振和补偿电容是否焊接好。
4、测量单片机复位引脚9脚,正常工作时电压为0V,按复位键时为5V,松开手后由5V逐渐降至0V。如果该脚电压不正常,说明复位电路有故障,需要检查该脚的电阻、电容的连接和焊接是否正确。
5、以上步骤的测量如果正常,则多数是单片机的软件问题,可以通过编写几个小程序单独调试I/O口、按键、数码管和存储器的功能,测试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全部资料带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
楼主的源程序如下:
/********************************/
/*   智能秒表(使用内部EEPROM) */
/*------------------------------*/
/**(1)启动/停止功能          **/
/**(2)复位/间隔功能          **/
/**(3)两种工作模式           **/
/**(4)查看数据功能           **/
/**(5)断电记忆功能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内部EEPROM存储器部分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sfr ISP_DATA=0xe2;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sbit key1=P2^0;              //定义"启动/暂停"按钮
sbit key2=P2^1;              //定义"复位"按钮
sbit key3=P2^2;                                 //定义"模式"按钮
sbit key4=P2^3;                                 //定义"查看"按钮
sbit key5=P1^5;                                 //定义"清除"按钮

sbit wei1=P2^4;                                 //定义位选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bit flag_start,flag_mode,flag_2sec,flag_CLR;
uchar temp,temp1,aa,aa1,shi,ge,shifen,baifen,num,i=0;
uchar time_data1[11],time_data2[11];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key();                                          //声明键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_process();                  //声明显示处理函数
void delayus();                                  //声明延时微秒函数
void data_read();                          //声明内部EEPROM数据读出函数
void clear();                                  //声明清除EEPROM数据函数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声明EEPROM操作函数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void ISPgoon(void);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 uchar original_data);
void memory_read();                          //声明EEPROM读函数
void memory_write();                  //声明EEPROM写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if(num==0&&i!=0)                                   //如果一开机就按查看键
            memory_read();                                   //调用EEPROM数据读出函数
          if(flag_CLR==1)                                   //如果按了清除键
                clear();                                           //调用清除EEPROM数据函数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毫秒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显示程序
{
                P0=table[shi];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1=0;
                delay(1);
                wei1=1;

                if(flag_CLR==0)                  //正常显示时,第二位显示小数点
                  P0=table[ge]|0x80;
                else                                  //按清除键时,不显示小数点
                  P0=table[ge];
                wei2=0;
                delay(1);
                wei2=1;

        P0=table[shifen];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3=0;
                delay(1);
                wei3=1;

                P0=table[baifen];
                wei4=0;
                delay(1);
                wei4=1;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emp=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10ms中断一次
        EA=1;                       //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void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j;
        if(key1==0)                 //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动
                if(key1==0)             //再次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1)         //松手检测(按下时数码管不灭)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flag_start=~flag_start;
                   if(flag_start==1)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
                   else
                         TR0=0;
                 }
         }
                if(key2==0)                    //检测"间隔"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if(flag_mode==0||i!=0)
                                 {
                                  shi=0;
                                  ge=0;
                                  shifen=0;
                                  baifen=0;
                                  aa=0;
                                  temp=0;
                                  TR0=0;
                                  i=0;
                                  num=0;
                                  for(j=0;j<=10;j++)
                                  {
                                    time_data1[j]=0;
                                    time_data2[j]=0;
                                  }
                                 }
                            else
                             {
                                   num++;
                                   if(num==11)
                                     num=1;
                                   memory_write();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flag_mode=~flag_mode;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TR0=0;
                         i++;
                         if(i==11)
                          i=1;
                         data_read();
                   }
                }
           if(key5==0)
                {
                  delay(5);
                  if(key5==0)
                   {
                     while(!key5)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flag_CLR=~flag_CLR;
                   }
                }
}

void display_process()                            //显示处理函数
{
  shifen=aa%100/10;                                                    //正常走秒的处理
  baifen=aa%1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flag_mode==1&&num!=0&&flag_2sec==0)        //间隔2秒停顿的处理
   {
         shi=time_data2[num]/10;
     ge=time_data2[num]%10;
         shifen=time_data1[num]/10;
         baifen=time_data1[num]%10;
         if(temp-time_data2[num]==2)
           flag_2sec=~flag_2sec;
   }
  if(i!=0)                                                                    //查看存储数据的处理
        {
          shi=time_data2[i]/10;
          ge=time_data2[i]%10;
          shifen=time_data1[i]/10;
          baifen=time_data1[i]%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10000)/256;   //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
        aa++;                    //中断一次10ms变量aa的值加1
        if(aa==100)              //中断100次后,定时时间100*10ms=1000ms=1s,变量temp的值加1
        {
          aa=0;
          temp++;
          if(temp==100)          //秒表到达100s后回零
                temp=0;
        }
}

/* EEPROM存储器操作函数 */
/*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ISP_CONTR&0x7f;
ISP_TRIG=0x00;
EA=1;
}
/*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
/* ============================================ */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
u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ISP_ADDRH   = (u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 ============================================ */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 u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void data_read()                                         //读数组数据函数
{
  aa=time_data1[i];
  temp=time_data2[i];
}

void memory_write()                                          //写EEPROM数据函数
{
  aa1=aa;
  temp1=temp;
  time_data1[num]=aa1;
  time_data2[num]=temp1;
  if(num==1)
    SectorErase(0x2000);              //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num,aa1);         //重新写入数据
  byte_write(0x2000+num+10,temp1);    //重新写入数据
  flag_2sec=0;
}

void memory_read()                                                  //读出EEPROM数据函数
{
  time_data1[i]=byte_read(0x2000+i);
  time_data2[i]=byte_read(0x2000+i+10);
}

void clear()                                                  //清除EEPROM数据函数
{
  uchar j,k;
  for(k=0;k<21;k++)
    {
          byte_write(0x2000+k,0x00);
          display(16,16,16,16);
    }
  for(j=0;j<=10;j++)
        {
          time_data1[j]=0;
          time_data2[j]=0;
          display(16,16,16,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