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这个仿真的LED为什么不亮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仿真的LED为什么不亮,错误在哪里?( 这个电路是书本上的,我仿照着画的)

网友A(2017-07-04):
感觉线路不对

网友B:
可能是R2 的电阻太大了,还有P0.7端口应该是给低电压

网友C:
你这电路错了吧,你这R2的一端怎么不见了?还有你能换个电源嘛?这个电源好像不怎么用,换那种三角的,另外你知道这个灯亮是什么现象嘛?

网友D:
电源应该用5v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错了吧,你这R2的一端怎么不见了?还有你能换个电源嘛?这个电源好像不怎么用,换那种三角的,另外 ...

那个电源在ISIS里面怎么搜索?是POWER么?

网友F:
R2電阻太大了  換成330 電阻    電源電壓提高到3V   電源正極應該要接再一起
P0.7端口 給低電位 LED才會亮

网友G:
为什么不亮的原因有2个:软件和硬件的。
1)先排除掉硬件的,比如led灯两端接一个需要的电压,看灯能不能亮,同时确定灯的极性。
2)再去确定软件原因。
3)其他东西也要考虑,比如驱动能力等等(考虑增加驱动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错了吧,你这R2的一端怎么不见了?还有你能换个电源嘛?这个电源好像不怎么用,换那种三角的,另外 ...

那个电源怎么搜索在ISIS里?

网友H:
电阻接到了

网友I:
BT2哪里有问题。D1阳极哪里应该是正电压。

网友G:
看图,点亮一个灯,看到效果需要:
1)选择合适的灯的库;
2)按照硬件原理连接电路图,那个电阻几十K阻值是不会亮的,电流达不到LED的需要电流。
3)电源要添加,基本的高中知识,构成回路,有电源的正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2電阻太大了  換成330 電阻    電源電壓提高到3V   電源正極應該要接再一起
P0.7端口 給低電位 LED才會亮

运行蓝色方块不代表低电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图,点亮一个灯,看到效果需要:
1)选择合适的灯的库;
2)按照硬件原理连接电路图,那个电阻几十K阻 ...

那个三角的,英文是什么,我在仿真里找不到

网友J:
你电源都接反了?

网友K:
那个电源要接成回路,而且电源也选错了

网友K:
你这个是仿真电路,就算要用这个电源也应该接成回路,以及电源应该用三角形的那个,默认5V

网友K:
最后就是那个。。。蓝的代表低电平,红的代表高电平,你接的电源那边亮的是蓝灯,二极管怎么可能亮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个三角的,英文是什么,我在仿真里找不到

鼠标右键点击画图界面,-->Place-->Terminal-->POWER,然后就能看到你要的三角形电源了,顺带一提POWER下面的GROUND是电路中的接地

网友L:
线路不对吧

网友M:
左边竖栏第八个输入输出符号里面的power就是电源

网友N:
可能是R2 的电阻太大了,还有P0.7端口应该是给低电压,应该给高电平

网友C:
这个。。。你在左侧找找,好像在终端模式里,一直登录51,没看见你发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