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三位数码管显示秒表程序哪里不对。

楼主(2017-07-04):
本人新手,想做个三位共阴级数码管显示秒表练习。第一个数码管显示秒记到10清零,后两个显示毫秒记到100清零。但最后只显示三个0就不动了,麻烦各位给看看哪里不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        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num1,bai,shi,ge;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yanshi(uint);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yanshi(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yanshi(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yanshi(5);
}
void yanshi(uint zms)
{
    uint x,y;
        for(x=zms;x>0;x--)
           for(y=110;y>0;y--);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636-1000)%256;
                num1++;
            if(num1==10);
                {
                   num1=0;
                   num++;
                   if(num==100);
                    {  num=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
}

网友A:
这里多冒号 if(num==100); ,给你调整了一下,显示效果要好些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bai,shi,ge;
uint num,num1;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1000)
                        num=0;
                bai= num/100;                                // 百位
                shi= (num%100)/10;                // 十位
                ge = num%10;                                // 个位
        }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static u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count++;
        if(count>=3)
                count=0;
        switch(count)
        {
                case 0:
                   dula=1;
                   P0=table[bai];                //显示百位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break;
                case 1:
                   dula=1;
                   P0=table[shi];                //显示十位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break;
                case 2:
                   dula=1;
                   P0=table[ge];                //显示个位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brea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636-1000)%256;
        num1++;
        if(num1>=10)
        {
                num1=0;
                num++;
        }
        dis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