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入门教材!中学生想自学

楼主(2017-07-04):
大神们!有没有推荐的单片机入门教材啊~~中学生想自学

网友A:
单片机教程很多,随便找都一大把,先找几个看看,大概了解了就多买各种模块,实践吧,这个主要还是边实战边学

网友B:
两种方案:
第一:自己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初学都是从51单片机开始的),卖家都会有相应的学习资料,如视频教程、程序例子、电路图、芯片资料等等,如果你将它们学习完毕,一般都是可以入门的,甚至可以有一些提高。
第二:还是要找一个开发板,在本站的基础教程项目中,可以下载到学习的视频、资料等,再结合论坛中另人的经验交流,也是可以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有一个不好之处,就是别人可能研究很深,不一定适合你,在你还没有一定基础时,学习起来很困难。
所以,建议第一方案,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上第二方案,就没什么问题了。
另外,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学习交流,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C:
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

网友D:
郭天祥的51单片机啊

网友E:
给你推荐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F:
杜洋的单片机

网友F:
也可学Aduino

网友G:
买一个开发板,跟着开发板学,开发板上会有资料的,一般只看书都看不进去的

网友H:
推荐学习arduino  买本小兔子书  再买一些套件 上手挺快的

网友I:
arduino入门教程

网友J:
买个单片机  看书看视频学

网友K:
应该先选择下自己想学习的单片机型号,然后找相应的资料。中学生建议从简单点的开始,比如51之类的。

网友L:
c语言入门感觉不错

网友M:
去优酷看郭天祥的视频教程,这样学得比较快

网友N:
51单片机 郭天祥的书不错,我们学校的都用这个

网友O:
先把C学会吧,然后找本郭天祥的书看看

网友P:
有的啊,有没有百度云账号,发给你

网友Q:
教材很多的,推荐郭天祥的51单片机教程,讲的不错,13天视频教程!

网友R:
我百度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hsj7vG4 密码:gmo1

网友S: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5c23d3b14e852458fb5790.html           自己买个开发板玩玩,弄弄看看视频!  中学生的话,那你得先学学基础的C语言知识把

网友T:
郭天祥51单片机

网友U:
看郭老师(郭天祥)的视频教程:十天征服单片机

网友V:
要找一个开发板,在本站的基础教程项目中,可以下载到学习的视频、资料等,再结合论坛中另人的经验交流,也是可以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有一个不好之处,就是别人可能研究很深,不一定适合你,在你还没有一定基础时,学习起来很困难。

网友W:
找一下大学的教材,相对好一些,比较系统

网友X:
推荐郭天祥的51单片机入门

网友X:
推荐使用郭天祥的51单片机

网友Y:
小伙子模拟强力舞蹈解决

网友Z:
原子的stm32教程写得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AA:
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教程》和《十天学会单片机》我看过,如果要学他的书,最好配上他的51板(宝上一百多)。置于五六十块的51开发板(普中公司的),附赠资料有视频和相关例码,我自身感觉这两个都不是很好,入门方面的话,郭天祥的程序比普中的要清晰一点,普中写的程序看着有点繁琐,至于开发板的话,你从谁那入门,就买一块谁的板子最好不过了。
因为不开发商的板子,原理图和板子上的都是优点去别的,学同一家的入门速度稍微快一点,免得用着不同的教学资料和不同的板子导致写程序的时候,还要去更改单片机的引脚什么的,尽量让入门的时候在硬件上的困难减少一点,重点放在编程思路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这才是学习的最核心点。

网友AB(2018-11-11):
王云 51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这本不错,配合带的视频学51单片机基本上就没问题了。这有书本样章

网友AC(2019-11-29):
引用 网友AD:

谢谢你的无偿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