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的单片机DHT11温度湿度程序

楼主(2017-07-04):
       雨天到了,很多地方都需要温度湿的的测量,正好手上有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及DHT11传感器,用来进行温室率湿度测量试验。配套的源程序: 适合单片机初学者完成的单片机系列试验一.zip (4.55 MB, 下载次数: 199) 。        先把用的到开发板图及元件图贴出来,如下图:

性价比非常高的单片机开发板

性价比非常高的单片机开发板

用这块板完成单片机各种试验,只需要增加少量外围元件即可实现,对于单片机初学者,是不错的选择,花费省,最重要的是省去了焊接板子的工作(焊接板子对初学者来说,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单片机的编程知识。
一、 准备试验材料

试验是在有开发板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开发板上没有D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所以需要自己增加这个传感器,所需要的元件及材料:DHT11温度传感器一只,三根杜邦线,如下图:
由于温度传感器的管脚较细,不能用杜邦线直接连接,只能通过焊接,焊接好线的传感器如下图:
二、实物图连接:温度传感器的1脚接VCC,2脚数据端接开发板的P1.0端口,4脚接GND,连接好电路后,把程序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烧写进单片机中,通电即可正常工作,正常工作图如下。

三、程序
试验配套的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REG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D_DB P2
unsigned char s1[5];
unsigned char s2[5];
sbit LCD_RS=P0^7;
sbit LCD_RW=P0^6;
sbit LCD_E=P0^5;
sbit io = P1^0;
sbit moshi=P3^2;
sbit INC=P3^3;
sbit DEC=P3^4;
sbit SPK=P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char count1=70,count2=35;
uchar moshicount=0;
uchar TD=0;//定时次数
U8  U8FLAG;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
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
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
//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6),y(1-2)
void delay_n40us(uint n);//延时函数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 8 位格式,2 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3);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init()
{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6;
EA=1;
ET0=1;
}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0;//指令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delay_n40us(1);
  LCD_E=0;
  delay_n40us(1);
}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1;//数据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delay_n40us(1);
  LCD_E=0;
  delay_n40us(1);
}
//********************************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for(i=0;i<27;i++);
}
//*******一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io)&&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io)U8temp=1;
        U8FLAG=2;
       while((io)&&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io=0;
    Delay(180);
    io=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io=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io)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io)&&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io=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湿度整数部分
   s1[0] =(char)(0X30+U8RH_data_H/10);
   s1[1] =(char)(0X30+U8RH_data_H%10);
    //湿度小数部分
   s1[2] =(char)(0X30+U8RH_data_L/10);
    //温度整数部分
   s2[0] =(char)(0X30+U8T_data_H/10);
   s2[1] = (char)(0X30+U8T_data_H%10);
    //温度小数部分
   s2[2] =(char)(0X30+U8T_data_L/10);
}
}
//*******************************
//液晶显示函数
void disp()
{
   LCD_disp_char(0,1,'s');
   LCD_disp_char(1,1,'h');
   LCD_disp_char(2,1,'i');
   LCD_disp_char(3,1,'d');
   LCD_disp_char(4,1,'u');
   LCD_disp_char(5,1,':');
   LCD_disp_char(6,1,s1[0]);
   LCD_disp_char(7,1,s1[1]);
   LCD_disp_char(8,1,'.');
   LCD_disp_char(9,1,s1[2]);
   LCD_disp_char(10,1,'%');
   LCD_disp_char(11,1,'R');
   LCD_disp_char(12,1,'H');
   LCD_disp_char(0,2,'w');
   LCD_disp_char(1,2,'e');
   LCD_disp_char(2,2,'n');
   LCD_disp_char(3,2,'d');
   LCD_disp_char(4,2,'u');
   LCD_disp_char(5,2,':');
   LCD_disp_char(6,2,s2[0]);
   LCD_disp_char(7,2,s2[1]);
   LCD_disp_char(8,2,'.');
   LCD_disp_char(9,2,s2[2]);
   LCD_disp_char(10,2,0xDF);
    LCD_disp_char(11,2,'C');
}
//阈值设置函数
void shezhi()
{
//初值
s1[3] = (char)(0X30+count1/10);
   s1[4] = (char)(0X30+count1%10);

   //初值
.......................
由于程序太长,需要的可以自己下载

网友A(2017-11-15):
你好,这个3.2口是什么引脚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正需要来学习。

楼主(2018-12-01):
有需要我都会分享的。

网友C(2021-01-28):
屏幕接口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