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机械臂程序PS2控制

楼主(2017-07-04):
在DOC文件夹中已经说明好接线示意图,本程序适用于stm32f103C8也可以自己改一下startup.s和宏定义就可以适用于所有stm32f103系列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pwm_output.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ps2.h"
#include "bsp_control.h"
extern uint8_t Flag_Send ;
extern uint8_t i;
extern uint8_t j;
extern uint16_t ucTemp[][6];
extern u16 Speed[];
extern u32 BasicTimer;
u32 MeasureTime = 0;
int main(void)
{
        u8 key;
        /* 初始化LED灯 */
        RGB_LED_Config(LED_R_GPIO_PIN);
        TIMx_PWM_Init();
        /* 初始化滴答定时器 */
        SysTick_Init();
        /* 使能滴答定时器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初始化USART */
        UART_Config();
        //初始化PS2
        PS2_Init();
        PS2_SetInit();                 //配配置初始化,配置“红绿灯模式”,并选择是否可以修改
        printf("初始化完成\n");
        while(1)
        {
                //MeasureTime = BasicTimer;
                LED_R(0);
                MeasureTime = BasicTimer;
                Get_ControlMessage(ucTemp);
                ChangeAngle();
                #if 0
                key=PS2_DataKey();
                if(key!=0)                   //有按键按下
            {
                        printf("  \r\n   %d  is  light  \r\n",Data[1]);//ID
                        printf("  \r\n   %d  is  pressed  \r\n",key);
                        if(key == 11)
                        {
                                PS2_Vibration(PS2_AnologData(PSS_LX),0x00);  //发出震动后必须有延时  delay_ms(1000);
                                Delay_ms(50);
                        }
                        else if(key == 12)
                        {
                                PS2_Vibration(0x00,PS2_AnologData(PSS_RX));  //发出震动后必须有延时  delay_ms(1000);
                                Delay_ms(50);
                        }
                        else
                                 PS2_Vibration(0x00,0x00);
            }
                printf(" %5d %5d %5d %5d\r\n",PS2_AnologData(PSS_LX),PS2_AnologData(PSS_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