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仿真软件运行调试程序时,红色、蓝色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7-05):
请问ISIS 仿真软件,运行调试程序的时候,红色、蓝色代表什么意思,哪些是高点平,哪些是低电平? 还有我这里面的发光二极管方向怎么设置?哪边是高电平,哪边是低电平?

网友A:
LZ,这仿真电路图正确了么

网友B:
蓝低电平,红高电平,灰高阻态,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低电平,红高电平,灰高阻态,黄异常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仿真电路图正确了么

实在的讲,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