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仿真图的程序该怎么写呀 求助大神

楼主:
就是这个仿真图  那个程序总有错误,求大神指教下 在线等 急急急

网友A(2017-07-05):
串口通信的接受数据还有显示 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光一个图怎么看,是让别人写程序给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一个图怎么看,是让别人写程序给你吗?

求助 发的数超过256 就自动失真 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1、单个系统的完成了吗?
2、加我发一下程序和仿真图

程序晚上用 这个主要是现在超过256就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