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篮球计分器仿真设计

楼主(2017-07-05):
这个是我用3天时间设计完成基于单片机的篮球计分器设计,
可以实现A B队加分,减分。利用LCD1602显示开场字幕,比赛节数,双方比分,比赛倒计时,交换场地,有计时电路,记分电路,显示电路等。

文件包含程序代码和proteus仿真.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Play ball! ..";
uchar code table1[]="!!GO   GO   GO!!" ;
sbit key_ST=P1^5;                 //功能键(开始/暂停)
sbit key_A1=P1^0;                 //功能键(A队分数加1)
sbit key_A2=P1^3;                 //功能键(A队分数加2)
sbit key_1A=P1^6;                 //功能键(A队分数减1)
sbit key_B1=P1^1;                 //功能键(B队分数加1)
sbit key_B2=P1^4;                 //功能键(B队分数加2)
sbit key_1B=P1^7;                 //功能键(B队分数减1)
sbit key_EX=P1^2;                 //功能键(交换场地,A/B两队分数交换)
sbit key_JS=P3^0;                 //功能键(比赛节数加1)
sbit lcdrs=P3^5;                 //LCD显示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en=P3^4;                 //LCD显示的使能信号

uchar flag,ms,mg,ss,sg,ags,agg,bgs,bgg,num,num2,js=1,C,D,t,min=0;
int sec=12;

void delayms(uint xms)                        //定义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定义为数据模式
{
        lcdrs=1;                                       //清屏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定义为命令模式
{
        lcdrs=0;                                    //RS=0 写命令
        P0=com;
        delayms(5);
        lcden=1;                                    //E=1
        delayms(5);
        lcden=0;                                    //E=0   当E由1变0时LCD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
{
        lcden=0;                                             //E=0
        write_com(0x38);                                     //00111000两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com(0x0c);                                        //00001100开整体显示,光标关,无闪烁
        write_com(0x06);                                     //00000110写入1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write_com(0x01);                                     //00000001清屏
}

void init()                                         //LCD显示屏的初始化2(即输出“T-”、“Q-”、“A:”、“B:”)
{
        lcden=0;                                 //E=0
        write_com(0x82);                         //在02位置输出
        write_data('T');
        write_data('-');

        write_com(0x8a);
        write_data('Q');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a('A');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B');
        write_data(':');

}

void init_start()
{
        lcden=0;                                         //E=0
        write_com(0x80+0x10);                            //在第一行10位置显示
        for(num2=0;num2<16;num2++)                       //写第二行字
        {
                write_data(table1[num2]);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50);                            //在第一行50位置输出
        for(num2=0;num2<17;num2++)
        {
                write_data(table[num2]);                //输出第一行
                delayms(5);

        }
        for(num2=0;num2<16;num2++)
        {
                write_com(0x1c);                       //00011100移动显示的字符
                delayms(400);
        }
}

void display(uchar min,int sec,uchar C,uchar D,uchar js)                   //显示函数,显示分,秒,节数
{
        ss=sec/10;                             //秒的十位
        sg=sec%10;                             //秒的各位

        ms=min/10;                             //分的十位
        mg=min%10;                             //分的各位
        ags=C/10;                              //A队分数的十位
        agg=C%10;                              //A队分数的各位
        bgs=D/10;                              //B对分数的十位
        bgg=D%10;                              //B队分数的各位

        write_com(0x84);                       //在04位置输出
        write_data(0x30+ms);                   // LCD1602只能识别ASCII码数据,所以需要把数据先转换成其对应的ASCII码,才能正确显示 ...
                                               //因为0X30是数字0的ASCII码,当要显示显示数字时,必须要加上这个数,不过还可以这样写:write_data(‘0’+h)

        write_data(0x30+mg);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ss);

        write_data(0x30+sg);

        write_com(0x8c);                   //在0c位置输出
        write_data(0x30+js);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0x30+ags);
        write_data(0x30+agg);

        write_com(0x80+0x4b);
        write_data(0x30+bgs);
        write_data(0x30+bgg);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义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000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50ms
        TL0=(65536-45872)%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0;                                  //暂停计时

        lcd_init();
        init_start();
        while(1)
        {

                if(key_ST==0)
                {
                        delayms(5);
                        if(key_ST==0)
                        {

                                if(flag==0)
                                {
                                        lcd_init();           //清屏设置属性
                                        init();               //显示“T-”、“Q-”、“A:”、“B:”
                                }
                                flag=1;
                                TR0=~TR0;
                        }
                        while(!key_ST)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A1==0)
                {
                        delayms(5);
                        if(key_A1==0)
                        {

                                C++;
                        }
                        while(!key_A1)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A2==0)
                {
                        delayms(5);
                        if(key_A2==0)
                        {

                                C+=2;
                        }
                        while(!key_A2)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1A==0)
                {
                        delayms(5);
                        if(key_1A==0)
                        {

                                C--;
                        }
                        while(!key_1A)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B1==0)
                {
                        delayms(5);
                        if(key_B1==0)
                        {

                                D++;
                        }
                        while(!key_B1)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B2==0)
                {
                        delayms(5);
                        if(key_B2==0)
                        {

                                D+=2;
                        }
                        while(!key_B2)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1B==0)
                {
                        delayms(5);
                        if(key_1B==0)
                        {

                                D--;
                        }
                        while(!key_1B)
                                display(min,sec,C,D,js);

                }

                while(min==0&&sec==0)
                {
                        TR0=0;                   //定时器0暂停

                        if(key_ST==0)
                        {
                                delayms(5);
                                if(key_ST==0)
                                {

                                        min=11;
                                        sec=60;
                                        TR0=~TR0;
                                }
                                while(!key_ST)                      //等于0进行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EX==0)&&(js==2))
                        {
                                delayms(10);
                                if((key_EX==0)&&(js=2))
                                {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a('B');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A');

                                        t=C;
                                        C=D;
                                        D=t;
                                }
                                while(!key_EX)
                                        display(min,sec,C,D,js);

                        }
                        if(key_JS==0)
                        {
                                delayms(10);
                                if(key_JS==0)
                                {

                                        js++;
                                }
                                while(!key_JS)
                                        display(min,sec,C,D,js);

                        }
                        display(min,sec,C,D,js);
                }
                display(min,sec,C,D,js);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0控制晶码管显示时间
{
        TH0=(65536-45872)/256;                //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sec--;
                if(sec<0)
                {
                        sec=59;
                        min--;
                }
        }
}

网友A(2018-05-23):
楼主,切换场地和节数加一功能如何实现呢。

网友B(2018-12-24):
请问在板子上怎么实现不了,是需要改什么吗?

网友C:
想要一个,有倒计时的是吗

网友D(2020-12-22):
这个有倒计时模块吗

网友E(2023-06-11):
这个是几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