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IC总线的代码问题

楼主(2017-07-05):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原代码如上,分别是指定一个地址写一个字节,和指定地址读取一个字节。其中write_byte和read_byte是读写一个字节的子函数。如下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0();
                sda=CY;
                delay0();
                scl=1;
                delay0();
        }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0();
        sda=1;
        delay0();
        for(i=0;i<8;i++)
        {
                scl=1;
                delay0();
                k=(k<<1)|sda;
                scl=0;
                delay0();
        }
        return k;
}
但我看不懂实现原理,求指导

网友A:
这是使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IIC通讯,只要实现datasheet上的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B:
给你一个资料看看吧。一个器件的通讯方式,就是难读懂啊,但真正读懂一次,就会有进步的。

i2c总线协议(中文版pdf).pdf

网友C:
整个代码都是应用时序图来写的,还有就是通过指令来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