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控制51智能小车源码

楼主(2017-07-05):
为了方便使用,自己改进了一下遥控器控制智能小车程序,现在分享给大家。
(不同遥控器可能稍有不同,本程序使用的配套遥控器如下图,如果你的和我不同,可以向卖家索要遥控器资料)

本程序使用的配套遥控器

本程序使用的配套遥控器

#include<AT89x51.H>

sbit lnfrared_led=P3^2;                //定义红外线接收端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电机驱动模块设置********************/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后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f=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show[2]={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电机运行模式设置*****************************************/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停
  void  Stop(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m=0;
    f=0;

    IT0=1;
    EX0=1;

    TMOD=0x11;
    TH0=0;
        TL0=0;
    TR0=1;
        EA=1;

        delay(100);

        while(1)                                                        /*无限循环*/
        {

            if(IrOK==1)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红外处理
        {
                   switch(Im[2])
                      {
            case 0x18:  run();                              //前进          2
……………………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B(2019-08-01):
你这个电机驱动模块是什么型号,楼主

网友C(2020-05-20):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