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三角形电源,在ISIS 仿真软件里是怎么选出来的丫

楼主(2017-07-05):
  图中这个三角形电源,在ISIS 仿真软件里是怎么选出来的丫

网友A:
我又看见你了,这个你在左侧每个端子下都点开,收悉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B:
在左边竖栏的第八个那里输入输出那里面有一个power就是电源,点击选择然后在屏幕上单击左键就放上去了

网友C:
我记得在左侧工具栏的第三个吧,里面有一个电源,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