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S1256采集源代码8通道24位

楼主(2017-07-05):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cd.h"
#include "task_manage.h"
#include "bsp_ads1256.h"

int main(void)
{
        int32_t adc[8];
        int32_t volt[8];
        uint8_t i;
        uint8_t ch_num;
        char infoBackPC[64];
        char infoShowLCD[64];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256000);   //串口初始化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initial_lcd();//液晶初始化
        LCD_Clear();
        LCD_Refresh_Gram();
        LCD_Show_CEStr(0,0,"ADS1256");//黑色
        LCD_Refresh_Gram();
        USBRelinkConfig();
        delay_ms(100);        /* 等待上电稳定,等基准电压电路稳定, bsp_InitADS1256() 内部会进行自校准 */
bsp_InitADS1256();        /* 初始化配置ADS1256.  PGA=1, DRATE=30KSPS, BUFEN=1, 输入正负5V */

        /* 打印芯片ID (通过读ID可以判断硬件接口是否正常) , 正常时状态寄存器的高4bit = 3 */
        {
                uint8_t id;

                id = ADS1256_ReadChipID();

                USB_SendStr("\r\n");
                USB_SendStr("读取芯片ID\r\n");
                if (id != 3)
                {
                        sprintf(infoBackPC, "Error, ASD1256 Chip ID = 0x%X\r\n", id);
                }
                else
                {
                        sprintf(infoBackPC, "Ok, ASD1256 Chip ID = 0x%X\r\n", id);
                }
                USB_TxWrite((uint8_t*)infoBackPC, strlen(infoBackPC));
        }

        /* 设置PGA增益,数据更新速率 */
        #if 1
                USB_SendStr("\r\nPGA增益 = 1, 数据输出速率 = 15sps, 单端8路扫描\r\n\r\n");

                ADS1256_CfgADC(ADS1256_GAIN_1, ADS1256_15SPS);        /* 配置ADC参数: 增益1:1, 数据输出速率 15Hz */

                /*
                   中断服务程序会自动读取ADC结果保存在全局变量,主程序通过 ADS1256_GetAdc() 函数来读取这些数据
                */
                ADS1256_StartScan(0);        /* 启动中断扫描模式. 0表示单端8路,1表示差分4路 */
                ch_num = 8;                /* 通道数 = 8 或者4 */
        #else
                USB_SendStr("\r\nPGA增益 = 1, 数据输出速率 = 15sps, 差分4路扫描\r\n\r\n");

                ADS1256_CfgADC(ADS1256_GAIN_1, ADS1256_15SPS);        /* 配置ADC参数: 增益1:1, 数据输出速率 15Hz */

                /*
                   中断服务程序会自动读取ADC结果保存在全局变量,主程序通过 ADS1256_GetAdc() 函数来读取这些数据
                */
                ADS1256_StartScan(1);        /* 启动中断扫描模式. 0表示单端8路,1表示差分4路 */
                ch_num = 4;                /* 通道数 = 8 或者4 */
        #endif

        while(1)
        {
                for (i = 0; i < ch_num; i++)
                {
                        /* 从全局缓冲区读取采样结果。 采样结果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的。*/
                        adc[i] = ADS1256_GetAdc(i);

                        /* 4194303 = 2.5V , 这是理论值,实际可以根据2.5V基准的实际值进行公式矫正 */
                        volt[i] = ((int64_t)adc[i] * 2500000) / 4194303;        /* 计算实际电压值(近似估算的),如需准确,请进行校准 */
                }
                if(upToPC)
                /* 打印采集数据 */
                {
                        int32_t iTemp;
                        upToPC = 0;
                        sprintf(infoBackPC, "[%dCH_NUM]\r\n", ch_num);USB_TxWrite((uint8_t*)infoBackPC, strlen(infoBackPC));
                        for (i = 0; i < ch_num; i++)
                        {
                                iTemp = volt[i];        /* 余数,uV  */
                                if (iTemp < 0)
                                {
                                        iTemp = -iTemp;
                                        sprintf(infoBackPC, "%d=%6d,(-%d.%03d %03d V) \r\n", i, adc[i], iTemp /1000000, (iTemp%1000000)/1000, iTemp%1000);
                                }
                                else
                                {
                                        sprintf(infoBackPC,"%d=%6d,( %d.%03d %03d V) \r\n", i, adc[i], iTemp/1000000, (iTemp%1000000)/1000, iTemp%1000);
                                }
                                USB_TxWrite((uint8_t*)infoBackPC, strlen(infoBackPC));
                        }
                        //在液晶均显示8通道电压,单位0.1mv
                        for(i = 0; i < 4; i++)
                        {
                                sprintf(infoShowLCD, "CH%d", i*2);
                                LCD_ShowString(1,0 , i*16, (const u8*)infoShowLCD);
                                LCD_Refresh_Gram();
                                sprintf(infoShowLCD, "%05d", volt[i*2]/100);
                                LCD_ShowString(0,24 , i*16, (const u8*)infoShowLCD);
                                LCD_Refresh_Gram();

                                sprintf(infoShowLCD, "CH%d", i*2+1);
                                LCD_ShowString(1,64 , i*16, (const u8*)infoShowLCD);
                                LCD_Refresh_Gram();
                                sprintf(infoShowLCD, "%05d", volt[i*2+1]/100);
                                LCD_ShowString(0,88 , i*16, (const u8*)infoShowLCD);
                                LCD_Refresh_Gram();
                        }
                LCD_Refresh_Gram();
                }
        }
}

网友A:
看看行不行先

网友B(2019-07-13):
定义了infoShowLCD,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