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107D蓝桥杯板子 矩阵键盘的运用

楼主(2017-07-05):
值得注意的是:蓝桥杯给的板子上键盘的第一列和第二列不是由 P37和P36控制的,分别是P44 和P42控制的

分别判断P3的前4位和后四位确定按下了哪个键,其中P44和P42要分开讨论

矩阵键盘

矩阵键盘

//#include "reg52.h"  //定义51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absacc.h"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delay()
//{
//        unsigned char i, j;
//
//        i = 108;
//        j = 145;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
//void keydown()
//{
//        P3 = 0x0f;
//        delay();
//    temp = P3;
//    if(temp != 0x0f)
//    {
//                switch(temp)
//                {
//                        case 0x0e: value = 1;break;
//                        case 0x0d: value = 5;break;
//                        case 0x0b: value = 9;break;
//                        case 0x07: value = 13;break;
//                }
//        }
//        P3 = 0xf0;
//        delay();
//    temp = P3;
//    if(temp != 0xf0)
//        {
//                switch(temp)
//                {
//                        case 0xe0: value += 3;break;
//                        case 0xd0: value += 2;break;
//                        case 0xb0: value += 1;break;
//                        case 0x70: value += 0;break;
//                }
//        }
//         while(P3 != 0xf0);
//}
//
//int number(int x)
//{
//        switch(x)
//        {
//                case 0:return 0xC0;break;
//                case 1:return 0xF9;break;
//                case 2:return 0xA4;break;
//                case 3:return 0xB0;break;
//                case 4:return 0x99;break;
//                case 5:return 0x92;break;
//                case 6:return 0x82;break;
//                case 7:return 0xF8;break;
//                case 8:return 0x80;break;
//                case 9:return 0x90;break;
//                default :return 0xF3;break;
//        }
//}
//
//void main()
//{
//        while(1)
//        {
//                keydown();
//                P2 = ((P2&0x1f)|0xE0);
//                P0 = 0xff;
//                P2 &= 0x1f;
//
//                P2 = ((P2&0x1f)|0xC0);
//                P0 = 0x80;
//                P2 &= 0x1f;
//
//                P2 = ((P2&0x1f)|0xE0);
//                P0 = number(value);
//                P2 &= 0x1f;
//        }
//}

#include "reg52.h"  //定义51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absacc.h"

sfr AUXR = 0x8E;
sfr P4   = 0xC0;        //P4
sbit P42 = P4^2;
sbit P44 = P4^4;
                           //  0    1    2    3    4    5    6    7    8    9   熄灭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spbuf[8] = {10,10,10,10,10,10,10,10};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spcom = 0;

bit key_re;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bit key_flag = 0;
unsigned char intr = 0;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void display();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temp = 0xff;

        AUXR |= 0x80;        //1T模式,IAP15F2K61S2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

        TMOD &= 0xF0;
        TL0 = 0xCD;
        TH0 = 0xD4;
        TF0 = 0;
        TR0 = 1;
        ET0 = 1;
        EA = 1;

    while(1)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key_temp = read_keyboard();
                        if(key_temp != 0xFF){
                                dspbuf[7] = key_temp%10;
                                dspbuf[6] = key_temp/10;
                        }
        }

    }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默认中断优先级 1
{
        display();
        if(++intr == 10)  //1ms执行一次
        {
        intr = 0;
                key_flag = 1;  //10ms按键扫描标志位置1
    }
}

//读取矩阵键盘键值:转接板中使用P42和P44代替8051引脚
//顺序中的P36和P37引脚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l;

        P3 = 0xf0; P42 = 1; P44 = 1;

    if((P3 != 0xf0)||(P42 != 0)||(P44 != 0)) //有按键按下
        key_press++;
        else
                key_press = 0;  //抖动

    if(key_press == 3)
    {
                key_press = 0;
                key_re = 1;

                if(P44 == 0)                        col = 1;
                if(P42 == 0)                        col = 2;
                if((P3 & 0x20) == 0)        col = 3;
                if((P3 & 0x10) == 0)        col = 4;

        P3 = 0x0F; P42 = 0; P44 = 0;

                if((P3&0x01) == 0)        key_value = (col-1);
                if((P3&0x02) == 0)        key_value = (col+3);
                if((P3&0x04) == 0)        key_value = (col+7);
                if((P3&0x08) == 0)        key_value = (col+11);
    }

        //连续三次检测到按键被按下,并且该按键已经释放
        P3 = 0x0f; P42 = 0; P44 = 0;

    if(((key_re == 1) && (P3 == 0x0f))&&(P42 == 0)&&(P44 == 0))
    {
        key_re = 0;
        return key_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