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下大神们,单片机控制24v小车电机,小车电机功率25w,用什么驱动板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06):
25W啊,电流不小了。。。建议不要用l298N

网友B:
用场效应管组成桥式电路驱动就可以了,单片机最好接光耦隔离输出控制

网友C:
小直流电机,用达林顿或VMOS就好了。最好用光藕隔离一下。

网友D:
我个人一般用的是L298N模块,它的驱动电压在5V~35V之间,满足你的要求,一般我用12V。这个模块同时可以有5V的输出,供单片机使用。很好用的模块。
也有人用L293D的,这个我不熟悉,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资料。淘宝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