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用51单片机实现红外发射与接受,用什么协议好?

楼主(2017-07-05):
新手请教,用51系列实现红外发射与接受,用什么协议好?

网友A:
建议自己定义就好了。随意参考一下别人家的。
由于红外遥控器易得,且多为现场使用,不太方便通用,否则你家电视“选了个台”,空调就“降温了”。

网友B:
你看一下你要传的是什么。遥控器一般是nec协议。

网友C:
nec协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