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ID恒温控制器制作

楼主(2017-07-05):
制作一个简易的恒温控制器学习PID。
使用到ds18b20 5V加热器(TB有卖) 场效应管IRF 640N用于开通和关断加热器。
设置预设值,通过PID不断矫正加热器输出,达到预设温度。

引脚分配    lcd    lcddata:    P0
            lcd_e:        P2^7
            lcd_rs:        P2^6
            lcd_rw:        P2^5

        设置按键    limit_choise:        P    //温度上下限选择按键
                increase_temperature        P    //增加温度限值按键
                reduce_temperature        P    //减少温度限值按键

        蜂鸣器报警    warning        P

        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_sensor    P

        制热    heatting    P

        制冷    refrigerating    P

        LED显示        normal        P    //正常温度指示灯
                high_temperature    P    //高温指示灯
                low_temperature        P    //低温指示灯

#include <main.h>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_value;
extern bit flag;
int   PWM=0;
int  PWM_I,PWM_P;
unsigned char time_value=0;
bit  flag;
uint temp_m1=0;
int temp_m=0;  //温度放大100倍后的中转值
int set_temp=0; //设置温度*10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EC;
    TL0 = 0x07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函数
        pid_init (&temp_PID);
        InitTimer0();
    temp_PID.Proportion =120;              //  Set PID Coefficients
    temp_PID.Integral   =5;
    temp_PID.Derivative =2;

  while(1)
        {
                temp_control();//控制按键函数
                if(time_value<PWM)      { heatting=1;}else { heatting=0;}

                 if(time_value==30)
                {

                display_real_tenp(temp_m1);
                }//显示函数
                if(time_value==60)      temp_m=unnormal_proccessing(temp_m1);//温度转换函数*100
                  if(time_value==100)
         {

                   if(set_temp-temp_m>250)
                   {
                                      PWM=PWM_MAX;
                   }
                   else
                   {
           PWM_I=pid_calc(&temp_PID,temp_m);
           PWM  =PWM_I ;
           if( PWM>=100)PWM=100;
           else if(PWM<=PWM_MIN)  PWM=PWM_MIN;
                   }

                  }
                   if(time_value==120)
         {                PWM_P=PWM/2;
                        LcdWriteCom(0x80+0X40+0x0C);
                                LcdWriteData('0'+PWM_P/100);
                                 LcdWriteCom(0x80+0X40+0x0D);
                                LcdWriteData('0'+PWM_P%100/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E);
                                LcdWriteData('0'+PWM_P%10);
                 }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int i,j;
        //函数初始化
        LcdInit();//LCD初始化函数
        Ds18b20Init();

        //I/O口初始化
        heatting=0;//不制热

        //LCD初始化显示
        LcdWriteCom(0x80);//第一行显示
        j=strlen(num1);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1[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
        j=strlen(num2);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2[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04);  //关闭写一个指针加1
}

uint get_temp(uint temp)//计算温度函数
{
        float tp;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_real_tenp(uint temp)//实时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datas[3]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0x0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十位

        LcdWriteCom(0x80+0x0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个位

        LcdWriteCom(0x80+0x0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0x0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

void temp_control()//控制温度上下限函数
{
        if(limit_choise==0)//选择按键
        {
                delay_ms(5);
                if(limit_choise==0)
                {
                        while(!limit_choise);
                        limit_choise_num++;
                        if(limit_choise_num>=2)
                        {
                                limit_choise_num=0;
                        }
                }
        }
        if(limit_choise_num==0)//正常显示
        {
                LcdWriteCom(0x0c);//关闭光标

        }

        if(limit_choise_num==1)//调节上限温度
        {
                LcdWriteCom(0x80+0X40+2);
                LcdWriteCom(0x0f);//开启光标
                if(increase_temperature==0)//增加温度
                {
                        delay_ms(5);
                        if(increase_temperature==0)
                        {
                                while(!increase_temperature);
                                up_limit_temp++;
                                if(up_limit_temp>=100)
                                {
                                        up_limit_temp=0;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2);//光标回写
                        }
                }
                if(reduce_temperature==0)//减少温度
                {
                        delay_ms(5);
                        if(reduce_temperature==0)
                        {
                                while(!reduce_temperature);
                                up_limit_temp--;
                                if(up_limit_temp<0)
                                {
                                        up_limit_temp=99;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2);//光标回写
                        }
                }

        }
         set_temp=up_limit_temp*100;
        temp_PID.SetPoint   =set_temp;

}

int unnormal_proccessing(uint temp)//温度转换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int temp1=0;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

网友A:

楼主朋友:请教一下,
pp->SumError=-500;  中pp->是什么意思?  pp是什么意思?
temp_PID.SetPoint=set_temp;中的“.”是什么意思?set_temp值究竟赋给了谁?我做过实验,如果本句修改为SetPoint=set_temp;  或  temp_PID=set_temp;  SetPoint=set_temp;两句,程序总体好用,当温度回降到脉宽接近100%输出时,有一段时间无输出,当温度回降到脉宽输出为100%时输出恢复正常。谢谢楼主。

网友B(2018-08-22):
你里面的左移  右移是不是弄错了  或者你注释有误                  byte = (byte >> 1) | (bi << 7);        这一段的注释是不是有误   你看看   但是这个PID算法  还是满真确的  而且用到了 结构体指针    感觉非常高大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朋友:请教一下,
pp->SumError=-500;  中pp->是什么意思?  pp是什么意思?
temp_PID.SetPoint=set_ ...

此乃结构体指针 pp->SumError=-500; 相当于(*pp).SumError    为了方便用pp->代替(*pp)

网友C(2017-07-06):
兄弟没视频吗

网友D:
楼主是否能提供一下相关电路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能提供一下相关电路图,谢谢

电路图太丑  不要介意

楼主:
没有视频,这个控制可以在设置温度上下0.3度浮动。有时间的可以慢慢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太丑  不要介意

谢谢楼主,请问能发一下电路图吗?您发的这个是PCB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请问能发一下电路图吗?您发的这个是PCB图啊

找了很久才找到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很久才找到

收到了,谢谢

网友E(2017-11-21):
有仿真吗?兄弟

网友F(2017-12-27):
在这里面,算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G:
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面,算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自动控制输出,保持设定温度

网友H(2018-03-26):
请问在这基础上,怎么增加遥控控制温度增减开关。

网友H:
在此基础上,怎么增加遥控控制温度

网友I:
可否告知下楼主QQ,谢谢

网友J(2018-04-28):
老哥,你的5V加热器是多少瓦的,使用什么给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哥,你的5V加热器是多少瓦的,使用什么给他供电

2W   可以用充电宝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此基础上,怎么增加遥控控制温度

遥控只需要设置一个变量,远程数据传过来的时候使用这个变量接收就好

网友K(2018-06-28):
thank you。能不能有电路图一起学习学习,小白一个

网友L(2018-08-30):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今天试了一下,还有PWM 输出显示,挺不错的

网友M:
精度达到±0.3吗?

网友N(2018-10-18):
楼主,完善下 PID 算法转成 PWM 的解说?

网友O(2018-11-23):
请问有人做出成品么?

网友P:
楼主,ds18b20 5V加热器在tb上搜不到啊,只有ds18b20 5V温度传感器,请问这个加热器可以用别的替代吗?

网友Q(2019-01-10):
结构体在哪里定义的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R(2019-04-25):
场效应管可以改成继电器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场效应管可以改成继电器吗

可以改成继电器

网友S:
感谢楼主,真的帮助很大谢谢了

网友T:
固态继电器吗?一般的不行吧

网友U(2019-06-12):
引用 网友B:
此乃结构体指针 pp->SumError=-500; 相当于(*pp).SumError    为了方便用pp->代替(*pp)

感谢解答,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V:
真好用啊

网友W(2019-07-17):
T12温控可以借鉴此PID温控算法不?

网友X:
这个可以做出来吗?有做出来的朋友吗?

网友Y(2019-09-20):
谢谢您,祝工作顺利

网友Z(2019-10-22):
DS18B20 5V加热器没找到,是不是PTC恒温发热片???

网友AA(2020-04-13):
请问能用PROTEUS仿真吗 电路图里没看到加热啊 只有一个MOSFEI

网友AB:
很喜欢,正要用这方面知识

网友AC(2020-05-26):
引用 网友P:
楼主,ds18b20 5V加热器在tb上搜不到啊,只有ds18b20 5V温度传感器,请问这个加热器可以用别的替代吗?

5V 加热器和ds18b20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D:
赞一个,正好学习下!。。。。。。。。。。。

网友AE(2021-03-02):
本帖下载后  keil无法打开

网友AF:
Keil4可以打开,亲测

网友AG:
如果使用市电,不加过零吗?

网友AH:
好东西,控制精度怎么样?

网友AI:
谢谢大佬,非常有用

网友AJ(2021-04-02):
引用 网友P:
楼主,ds18b20 5V加热器在tb上搜不到啊,只有ds18b20 5V温度传感器,请问这个加热器可以用别的替代吗?

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 5V加热器搞个10Ω3-5W电阻就行

网友AK:
楼主肯定是抄人家的,有做出成品试过没,还有就是加入过零检测电路没

网友AH(2021-12-28):
高手好多啊,出个实用版本的啊,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