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设计(带温度补偿)

楼主(2017-07-06):
利用STC89C52单片机、超声波模块(HC-RS04)、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和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制作一个超声波测距仪,液晶屏第一行显示温度和超声波速度“T:30°C  V:349m/s”,第二行显示测量距离“S=X.XXXm”。
所设计的测距仪测量单位为米,精确到小数点后面3位(毫米),测量范围:0.05m~5m。
(一)基本部分
1、液晶显示功能
(1)开机时,液晶屏第一行显示温度和超声波速度,例如“T:30°C  V:349m/s”,第二行显示测量距离“S=0.000m”
(2)操作对应的功能按键时,液晶屏第一行显示温度和超声波速度,例如“T:30°C  V:349m/s”,第二行显示测量距离“S=X.XXXm”。
(3)本超声波测距仪使用4个独立按键。第1个按键为复位清零功能;第2个按键为单次测量功能;第3个按键为瞬时连续测量功能;第4个按键为平均连续测量功能。
(4)第1个按键为复位清零功能。无论什么时候按下该键,液晶屏第二行均显示测量距离“S=0.000m”
(5)第2个按键为单次测量功能。每按一次该键,就发射一次超声波,液晶屏第二行对应显示一次测量距离“S=X.XXXm”
(6)第3个按键为瞬时连续测量功能。按下该键,连续发射超声波,液晶屏第二行对应显示瞬时测量距离“S=X.XXXm”,再按一次该键,数字保持,以便读数
(7)第4个按键为平均连续测量功能。按下该键,连续发射超声波,液晶屏第二行对应显示平均测量距离“S=X.XXXm”,再按一次该键,数字保持,以便读数

(8)第5个按键为自动/手动温度设置按键,转换到手动设置温度值,这时可以利用加键和减键使温度在0度至50度范围内调节,再按一次该键,重新回到自动温控状态,如此循环。
(9)第6个按键为温度加按键,当处于手动温度控制状态时,按下本按键可以加温度,最高可以加到50摄氏度。
(10)第7个按键为温度减按键,当处于手动温度控制状态时,按下本按键可以减温度,最低可以减0摄氏度。

程序代码如下:
/**************************************/
/*   超声波测距(自动/手动温度校正)  */
/*   (超声波模块+18B20+1602液晶)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Data P0                   //1602数据端口

sbit LCD_RS=P2^6;      //1602 RS端口
sbit LCD_RW=P2^5;      //1602 RW端口
sbit LCD_EN=P2^7;      //1602 EN端口
sbit Echo=P2^4;        //HC-SR04 接收端口
sbit Trig=P2^3;        //HC-SR04 发射端口
sbit Resets_Key=P1^0;  //复位清零按键
sbit Single_Key=P1^1;  //单次测量按键    误差较大
sbit Contin_Key=P1^2;  //连续测量按键    误差小
sbit Averag_Key=P1^3;  //连续(平均测量)按键   误差较小
sbit Setting_Key=P1^4; //温度修正按键
sbit Add_Key=P1^5;     //温度加1按键
sbit Sub_Key=P1^6;     //温度减1按键
sbit DQ=P3^7;          //DS18B20单总线接口

bit Temp_Flag;         //正负温度标志:温度为正Temp_Flag=0,否则为1
uint temp=25;          //温度值
bit flag_flow=0,flag_one=0,flag_clear=0,flag_con1=0,flag_con2=0,flag_temp=0;
uchar i=0,m,j,k;
uint time=0,S=0,S1=0,totle=0;
float V=346.0;
uint Sav[11];                                                          //连续测量时10次平均值数组
uchar Line1[16]={"T:   C  V:346m/s"};          //1602第一行初始字符显示数组
uchar Line2[16]={"S=     m        "};          //1602第二行初始字符显示数组

void Delayms(uchar xms);                        //延时xms函数
void WriteLcd(uchar Dat,bit x);        //1602写函数
void InitLcd(void);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Lcd();                                //1602显示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keyscan();                                        //键扫描函数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函数
void Conut(void);                                 //测量计算函数
void Delayus(uchar xus);        //us级延时函数
bit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DS18B20函数
uchar Read_DS18B20(void);       //读DS18B20函数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写DS18B20函数
void GetTemp();                 //取温度函数
void CalcTestTemp();            //温度处理函数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
        InitLcd();
        while(1)
        {
                keyscan();                         //键扫描函数
            DisplayLcd();
            if(flag_temp==0)
            {
                    GetTemp();
                    CalcTestTemp();
            }
            if(flag_one==1||flag_con1==1||flag_con2==1)
            {
                    StartModule();         //开始发射超声波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us(200);
                flag_one=0;
            }
        }
}

void Delayms(uchar xms)   //延时ms函数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Lcd(uchar Dat,bit x)  //1602写函数(写指令时x=0,写数据时x=1)
{
        LCD_EN=0;
        LcdData=Dat;
        LCD_RS=x;
        LCD_RW=0;
        LCD_EN=1;
        Delayms(1);
        LCD_EN=0;
}

void InitLcd(void)           //1602初始化函数
{
        WriteLcd(0x38,0);  //功能设定(38H),8位数据,2行显示,5*7点阵
        WriteLcd(0x0C,0);  //显示开、关设定(0CH),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Lcd(0x06,0);  //输入模式设定(06H),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WriteLcd(0x01,0);  //清除显示(01H),清除数据RAM中的数据
}

void DisplayLcd()                                  //液晶屏显示函数
{
    uchar y;
    V=(331.4+temp*0.607);
    Line1[2]=temp/10+0x30;
    Line1[3]=temp%10+0x30;
    Line1[4]=0xDF;                  //显示℃中C前面的小圆
    Line1[10]=(uint)V/100+0x30;
    Line1[11]=(uint)V%100/10+0x30;
    Line1[12]=(uint)V%10+0x30;
    if(flag_clear==1)
    S1=0;
    if((S1>=7000)||flag_flow==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_flow=0;
            Line2[2]='-';
            Line2[3]='.';
            Line2[4]='-';
            Line2[5]='-';
            Line2[6]='-';
        }
    else
        {
            Line2[2]=S1/1000+0x30;
            Line2[3]='.';
            Line2[4]=S1%1000/100+0x30;
            Line2[5]=S1%100/10+0x30;
            Line2[6]=S1%10+0x30;
        }
    WriteLcd(0x80,0);               //设定第一行地址
    for(y=0; y<16; y++)
        WriteLcd(Line1[y],1);
    WriteLcd(0xc0,0);               //设定第二行地址
    for(y=0; y<16; y++)
        WriteLcd(Line2[y],1);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void keyscan()                         //键扫描函数
{
    if(Resets_Key==0)                         //复位清零键
    {
        Delayms(5);
        if(Resets_Key==0)
        {
                while(Resets_Key==0);
            flag_clear=1;
            }
    }
    if(Single_Key==0)                         //单次测量键
    {
        Delayms(5);
        if(Single_Key==0)
        {
                while(Single_Key==0);
                flag_one=1;
            flag_con1=0;
                flag_con2=0;
                flag_clear=0;
            }
    }
    if(Contin_Key==0)                         //连续瞬时测量键
    {
        Delayms(5);
        if(Contin_Key==0)
        {
                while(Contin_Key==0);
                flag_con1=~flag_con1;
                if(flag_con1==1)
                {
                    flag_one=0;
                    flag_con2=0;
                    flag_clear=0;
                }
            }
    }
    if(Averag_Key==0)                        //连续平均测量键
    {
        Delayms(5);
        if(Averag_Key==0)
        {
                while(Averag_Key==0);
                flag_con2=~flag_con2;
                if(flag_con2==1)
                {
                    flag_one=0;
                    flag_con1=0;
                    flag_clear=0;
                }
            }
    }
    if(Setting_Key==0)                   //自动和手动转换键
    {
        Delayms(5);
        if(Setting_Key==0)
        {
                 while(Setting_Key==0);
                 flag_temp=~flag_temp;
            }
    }
    if(Add_Key==0)                   //温度减键
    {
        Delayms(5);
        if(Add_Key==0)
        {
                while(Add_Key==0);
                if(flag_temp==1)
                {
                temp++;
                    if(temp>=50)
                    temp=50;
                }
            }
    }
    if(Sub_Key==0)                   //温度加键
    {
        Delayms(5);
        if(Sub_Key==0)
        {
                while(Sub_Key==0);
                if(flag_temp==1)
                {
                    if(temp>0)
                temp--;
                    if(temp<=0)
                    temp=0;
                }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函数(触发一次,提供大于10us的高电平)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us(15);                                    //延时2i+5=35us
    Trig=0;
}

void Conut(void)                           //测量计算函数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V=(331.4+temp*0.607);        //由温度计算速度值,单位是m/s
    S=(uint)(time*V/2000);       //算出来是mm
    if(flag_con2==1)                           //如果是连续测量,则取10次的平均值
    {
        if(k<=10)
            k++;
            if(k>=11)
        k=1;
            Sav[k]=S;
            j++;
            if(j<10)
            S1=S;
            if(j>=10)
            {
                j=10;
                for(m=1;m<=10;m++)
            totle=totle+Sav[m];
            S1=(uint)(totle/10);              //取10次的平均值
                totle=0;
        }
    }
    if(flag_one==1||flag_con1==1)          //如果是单次测量或连续瞬时测量,则取1次的值
    {
        S1=S;
    }
}

void Delayus(uchar xus) //晶振为12MHz,延时时间为2i+5 us
{
    while(--xus);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x;
        DQ=1;
        DQ=0;
        Delayus(250);
        DQ=1;
        Delayus(20);
        if(!DQ) x=0;
        else x=1;
        Delayus(250);
        DQ=1;
        return x;
}

//读DS18B20函数
uchar Read_DS18B20(void)
{
        uchar i=0,Dat=0;
        for(i=0;i<8;i++)
        {
                DQ=1;
                DQ=0;
                Dat>>=1;
                DQ=1;
                if(DQ) Dat |= 0x80;
                DQ=1;
                Delayus(30);
        }
        return Dat;
}

//写DS18B20函数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0;
        for(i=0;i<8;i++)//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
        {
                DQ=1;//未发送前的状态
                Dat >>= 1;//将要传送的最低位放入CY
                DQ=0;//将总线拉低,产生写时序
                DQ=CY;//将要传送的位状态送到总线上
                Delayus(30);//延时50us,即保持总线状态,待DS18B20采样
                DQ=1;//恢复期,总线置1
        }
}

void GetTemp(void)       //获取温度函数
{
        uchar a=0,b=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44); //开启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be); //读暂存器
        a=Read_DS18B20();    //读取高速暂存字节0,温度低8位
        b=Read_DS18B20();    //读取高速暂存字节1,温度高8位
        temp=b;
        temp<<=8;
        temp=temp|a;         //将高、低位温度编码合在一起
        if(b>=8)             //判断温度值是否为负,如果温度高字节大于等于8说明温度值为负
        {
            temp=~temp+1;      //将补码转换成原码
            Temp_Flag=1;       //温度标志为1,表示温度为负
        }
        else
        {
            Temp_Flag=0;       //温度标志为0,表示温度为正
        }
        temp=temp*0.0625+0.5;//将温度编码转换成温度值,加0.5是为了四舍五入
}

void CalcTestTemp()                              //温度处理函数
{
        if(temp<100) Line1[2]=' ';        //如果温度值小于10,十位显示空白(不显示0)
        else Line1[2]=temp%100/10+0x30;   //取温度十位并转换成ASCII码
        Line1[3]=temp%10+0x30;            //取温度个位并转换成ASCII码
}

Ultrasonic ranging.zip

源代码

网友A(2019-03-2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2019-05-09):
程序好像不完全,flag_flow在哪里变化哒?

网友C: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19-06-11):
感谢分享 得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E(2019-11-20):
有实物连线图吗?

网友E:
请问下那个lcd1602怎么连线,有点看不懂?

网友E:
为什么1602的其余引脚没有定义?

网友F(2020-06-18):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1602的其余引脚没有定义?

定义了  p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