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4*4矩阵按键只循环显示“0,1,2,3”,求大神帮帮我看看写的程序哪有问题

楼主(2017-07-06):
以下是编写的程序,按理来说依次应该显示“0,1,2,3,4,5,6,7,8,9……”可是显示的是
“0,1,2,3
0,1,2,3
0,1,2,3
0,1,2,3”
大神帮帮我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KeyValu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while (1)
        {
          KeyDown();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

网友A:
你要求的任务,我完成了。程序如下,涉及电路如图
每次按键,都显示这个按键的值,只显示一位。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数码管
#define GPIO_KEY P1//矩阵键盘

sbit LSA=P2^2;//译码器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bit KeyState;

void Delay10ms();
void KeyDown();

void main(void)
{
        KeyState=0;//初始化按键
        LSA=0;LSB=0;LSC=0;//初始化译码器
        while(1)
        {
                KeyDown();//检测按键
                 if(KeyState==1)//有键按下才执行
                {
                        GPIO_DIG=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显示完毕要初始化
                }
        }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20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a=0;
                }
        }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你的要求,我没十分明白,所以刚才的程序只显示当前按键的值。
现在的程序,显示所有前8次按键的值。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数码管
#define GPIO_KEY P1//矩阵键盘

sbit LSA=P2^2;//译码器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bit KeyState;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void Delay10ms();
void KeyDown();
void DigDisplay();

void main(void)
{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
                DigDisplay();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只有8个数码管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GPIO_DIG=DisplayData[i];
                j=10;
                while(j--);
                GPIO_DIG=0x00;
        }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20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a=0;
                }
        }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