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4hc164控制三位一体的数码管

楼主(2017-07-06):
求74hc164控制三位一体的数码管,要求显示123,另外画图也求指点,本人菜手,不想涉及这方面的,可老师逼着我做,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我用卫星接收机显示板调试好的程序,一位显示数码,你改改就能用。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1^1;
sbit CLK=P1^2;
sbit LED=P1^0;
uchar code tab[]={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0,0x09,0xfd,0xff
};//0-9,-,全灭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tab[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
main()
{
unsigned char h;
LED=0;
while(1)
{
for(h=0;h<10;h++)
{
delay_50ms(2);
sendbyte(h);
delay_50ms(40);
}
h=0;
}
}

网友B:
好好看下书,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