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开关k1,k2实现累加器功能。 求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2017-07-06):
使用开关k1,k2实现累加器功能。
k1每按动一次,显示数字增加1,k2每按动一次,显示数字增加2.
用两位数码管显示数字。
各位大神 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我用我的板子,完成了你的任务。程序如下:涉及的电路如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DigDisplay();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GPIO=j;
        while(1)
        {
                if(k1==0)//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
                        if(k1==0)
                        {
                                j++;
                                if (j>99)
                                {
                                        j=0;
                                }
                            while((i<50)&&(k1==0))
                            {
                                    Delay10ms(1);
                                    i++;
                            }
                            i=0;
                        }
                }
                if(k2==0)//扫描键盘k2
                {
                        Delay10ms(1);
                        if(k2==0)
                        {
                                j=j+2;
                                if (j>99)
                                {
                                        j=0;
                                }
                            while((i<50)&&(k2==0))
                            {
                                    Delay10ms(1);
                                    i++;
                            }
                            i=0;
                        }
                }
                DisplayData[1]=DIG_CODE[j/10];
                DisplayData[0]=DIG_CODE[j%10];
                DigDisplay();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19.3us
//{
//    char j;
//    for(i; i > 0; i--)
//        for(j = 200; j > 0; j--);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2;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
                GPIO=DisplayData[i];
                j=10;
                while(j--);
                GPIO=0x00;
        }
}

楼主:
对 是51单片机 仿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是51单片机吗?
2、数码管怎么驱动的?

是51单片机 怎么驱动的我也不太懂啊。。。然后仿真实现

网友C:
那么基础的东西!

网友D:
好好看看书,很简单的

网友E:
很简单的一个累加程序

网友F:
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