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强风风扇

楼主(2017-07-06):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的盛夏,走在马路上或在公交车上人们往往被热的满头大汗。笔者想能不能把航模电机和螺旋桨用来制作一款便携的强风风扇,送来清凉的慰籍,晚上还能作为台灯照明使用。下面一起来开启设计和制作之旅。
电路设计
    控制板电路主要包括锂电池充电电路、升压电路、单片机系统、照明电路、风扇控制电路组成。
    锂电池充电接口使用的是Micro USB插座,这样任何的安卓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都可以插入充电,充电输入电压经过C2、C3滤波后给TP4056供电。TP4056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它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它的充电电压固定于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时,它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当USB电源被拿掉时,TP4056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2uA 以下。TP4056 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池温度检测、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的 LED 状态引脚。它对锂电池的充电电流由R25决定,通过选择R25的阻值来选择充电电流。
锂电池输出电压进过C9、C7滤波后给SX1308供电,SX1308是一款固定频率、SOT23-6封装的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它具有体积小、固定工作频率1.2MHZ、2V到24V宽输入电压、最高效率可达97%等特点。想要让SX1308工作需要将使能EN通过100K的电阻接高电平,驱动EN的电压大于1.5V时芯片工作,小于0.4V时关闭工作。它的输出电压由R29和R30决定,这里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R29、R30分别选择了73.2K和10K的阻值。
单片机用的是16引脚的贴片STC15W408AS芯片,它功能强大,具有10位高速ADC,可以通过检测电阻R31、R32的分压电压来获得锂电池的电压。具有3路CCP/PWM/PCA,用于对电机的调速。它可以省略外部复位电路、外部晶振电路,节省了的体积和器件。
照明用LED使用的是正白光的5730灯珠,它具有体积小、亮度高、节能的优点,很适合照明使用。一共有15个LED,每五个分为一组,单片机通过三个MOS管AO3402分别控制三组LED的亮灭,从而控制整体的照明亮度。
风扇电机用的是钕铁硼强磁N30电机,它是航模用电机。这个电机的特点是体积小、扭力大、转速快,它的速度可达每分钟20900转。配上75mm的螺旋桨,风力很大,吹着特别凉爽。单片机的PWM通过MOS管AO3402控制电机的转速。
锂电池选用18650锂电池,这种电池体积小、容量大,配合电池座方便以后更换电。
LED3是指示灯,用来指示工作状态。正常工作时常亮,电压过低时闪烁,并停止电机和照明LED的工作。按键K1用来选择照明LED的亮度,一共有三种亮度。按一下增加一个亮度,全亮时按下就会关闭照明LED,如此循环。按键K2控制电机的转速,设置了5档的转速,按一下增加转速,最高转速时按下就会关闭风扇,如此循环。详细程序参考附件。
外壳设计
笔者采用了外观好看、容易加工制作的亚克力材料作为外壳。首先,根据所选电机、风扇、设计好的电路板的尺寸进行了测量。然后通过CAD软件进行了图纸设计。经过工厂加工后出来了一套外壳件。整套亚克力件包含了一块前板,采用透明的亚克力做的,一块后板、四块侧板和风扇电机固定板都是用黑色的亚克力做的。

网友A(2018-04-18):
同电压下,叶桨长度小,扫风面积就小了,转速就会比较高,马达磨损也比较大.
因为空间所限,如不改叶桨长度即不变扫风面积,可增加至3~5叶,这样子透过系数就大,风量就上来了,而且马达转速也不高.以利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