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测温度 单片机C和汇编源程序

楼主(2017-07-06):
[2] NTC热敏电阻器参数介绍:
标称阻值
标称阻值是NTC热敏电阻器设计的电阻值,常在热敏电阻器表面标出。标称阻值是指在基准温度为25℃时零功率阻值,因此又被称为电阻值R25。
【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是指热敏电阻器在环境温度25℃、相对湿度为45%~80%及大气压力为0.87~1.07Pa的大气条件下,长期连续负荷所允许的耗散功率
【B值范围】
B值范围(K)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热敏指数,反映了两个温度之间的电阻变化。它被定义为两个温度下零功率电阻值的自然对数之差与这个温度倒数之差的比值。B值可用下述公式计算,即
式中,R1、R2分别是绝对温度T1、T2时的电阻值(Ω)。

【零功率电阻值】
在规定温度下测量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当由于电阻器内部发热引起的电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时测得的电阻值。
耗散系数δ(mW/℃)】
耗散系数是指热敏电阻器消耗的功率与环境温度变化之比,即
式中,W是热敏电阻消耗的功率(mW);T是热平衡时的温度(℃);T0是周围环境温度(℃);I是在温度为T时通过热敏电阻器的电流(A);R是在温度为T时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Ω)。

【时间常数τ(s)】
时间常数τ(s)指的是热敏电阻器在零功率状态下,当环境温度由一个特定温度向另一个特定温度突变时,热敏电阻器阻值变化63.2%所需的时间。
电阻温度系数
电阻温度系数是指环境温度变化1℃时热敏电阻器电阻值的相对变化量。知道某一个型号热敏电阻器的电阻温度系数后,就可以估算出热敏电阻器在相应温度下的实际电阻值。

  1. /*---------------------------------------------------------------------*/
  2.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3.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4.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5. /*---------------------------------------------------------------------*/

  6.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7. 读ADC和测温度.

  8. 用STC的MCU的IO方式控制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9. 用户可以修改宏来选择时钟频率.

  10. 用户可以在"用户定义宏"中选择共阴或共阳. 推荐尽量使用共阴数码管.

  11. 使用Timer0的16位自动重装来产生1ms节拍,程序运行于这个节拍下, 用户
  12. 修改MCU主时钟频率时,自动定时于1ms.

  13. 左边4位数码管显示ADC2接的电压基准TL431的读数, 右边4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分辨率0.1度.

  14. NTC使用1%精度的MF52 10K@25度C.

  15. 测温度时, 为了通用, 使用12位的ADC值, 使用对分查找表格来计算, 小数点后
  16. 一位数是用线性插补来计算的.

  17. 所以, 测温度的ADC3进行4次ADC连续采样, 变成12位的ADC来计算温度.

  18. ******************************************/

  19. #include        "config.H"
  20. #include        "adc.h"

  21. /****************************** 用户定义宏 ***********************************/

  22. #define                LED_TYPE        0x00                //定义LED类型, 0x00--共阴, 0xff--共阳

  23.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24. /*****************************************************************************/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lack         -     H    J         K          L           N        o   P         U     t    G    Q    r   M    y
        0x00,0x40,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0x78,0x3d,0x67,0x50,0x37,0x6e,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46};        //0. 1. 2. 3. 4. 5. 6. 7. 8. 9. -1

u8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IO口定义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8[8];                //显示缓冲
u8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msecond;

/*************        本地函数声明        **************/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 ADC配置函数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ADC_InitStructure.ADC_Px        = ADC_P12 | ADC_P13;//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P10 ~ ADC_P17(或操作),ADC_P1_All
        ADC_InitStructure.ADC_Speed     = ADC_90T;                        //ADC速度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ADC_InitStructure.ADC_Power     = ENABLE;                        //ADC功率允许/关闭        ENABL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djResult = ADC_RES_H8L2;                //ADC结果调整,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ADC_InitStructure.ADC_Polity    = PolityLow;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ADC_InitStructure.ADC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ADC_Inilize(&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ADC_PowerControl(ENABLE);                                                        //单独的ADC电源操作函数, ENABLE或DISABLE
}

/**********************************************/
void main(void)
{
        u8        i;
        u16        j;

        display_index = 0;
        ADC_config();

        Timer0_1T();
        Timer0_AsTimer();
        Timer0_16bitAutoReload();
        Timer0_Load(Timer0_Reload);
        Timer0_InterruptEnable();
        Timer0_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300)        //300ms到
                        {
                                msecond = 0;
                                j = Get_ADC10bitResult(2);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if(j < 1024)
                                {
                                        LED8[0] = j / 1000;                //显示ADC值
                                        LED8[1] = (j % 1000) / 100;
                                        LED8[2] = (j % 100) / 10;
                                        LED8[3] = j % 10;
                                        if(LED8[0] == 0)        LED8[0] = DIS_BLACK;
                                }
                                else        //错误
                                {
                                        for(i=0; i<4; i++)        LED8[i] = DIS_;
                                }

                                j = Get_ADC10bitResult(3);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j += Get_ADC10bitResult(3);
                                j += Get_ADC10bitResult(3);
                                j += Get_ADC10bitResult(3);

                                if(j < 1024*4)
                                {
                                /*
                                        LED8[0] = j / 1000;                //显示ADC值
                                        LED8[1] = (j % 1000) / 100;
                                        LED8[2] = (j % 100) / 10;
                                        LED8[3] = j % 10;
                                        if(LED8[0] == 0)        LED8[0] = DIS_BLACK;
                                */
                                        j =        get_temperature(j);        //计算温度值

                                        if(j >= 400)        F0 = 0,        j -= 400;                //温度 >= 0度
                                        else                        F0 = 1,        j  = 400 - j;        //温度 <  0度
                                        LED8[4] = j / 1000;                //显示温度值
                                        LED8[5] = (j % 1000) / 100;
                                        LED8[6] = (j % 100) / 10 + DIS_DOT;
                                        LED8[7] = j % 10;
                                        if(LED8[4] == 0)        LED8[4] = DIS_BLACK;
                                        if(F0)        LED8[4] = DIS_;                //显示-
                                }
                                else        //错误
                                {
                                        for(i=0; i<8; i++)        LED8[i] = DIS_;
                                }
                        }

                }
        }
}
/**********************************************/

//        MF52E 10K at 25, B = 3950, ADC = 12 bits
u16 code temp_table[]={
                140,        //;-40        0
                149,        //;-39        1
                159,        //;-38        2
                168,        //;-37        3
                178,        //;-36        4
                188,        //;-35        5
                199,        //;-34        6
                210,        //;-33        7
                222,        //;-32        8
                233,        //;-31        9
                246,        //;-30        10
                259,        //;-29        11
                272,        //;-28        12
                286,        //;-27        13
                301,        //;-26        14
                317,        //;-25        15
                333,        //;-24        16
                349,        //;-23        17
                367,        //;-22        18
                385,        //;-21        19
                403,        //;-20        20
                423,        //;-19        21
                443,        //;-18        22
                464,        //;-17        23
                486,        //;-16        24
                509,        //;-15        25
                533,        //;-14        26
                558,        //;-13        27
                583,        //;-12        28
                610,        //;-11        29
                638,        //;-10        30
                667,        //;-9        31
                696,        //;-8        32
                727,        //;-7        33
                758,        //;-6        34
                791,        //;-5        35
                824,        //;-4        36
                858,        //;-3        37
                893,        //;-2        38
                929,        //;-1        39
                965,        //;0        40
                1003,        //;1        41
                1041,        //;2        42
                1080,        //;3        43
                1119,        //;4        44
                1160,        //;5        45
                1201,        //;6        46
                1243,        //;7        47
                1285,        //;8        48
                1328,        //;9        49
                1371,        //;10        50
                1414,        //;11        51
                1459,        //;12        52
                1503,        //;13        53
                1548,        //;14        54
                1593,        //;15        55
                1638,        //;16        56
                1684,        //;17        57
                1730,        //;18        58
                1775,        //;19        59
                1821,        //;20        60
                1867,        //;21        61
                1912,        //;22        62
                1958,        //;23        63
                2003,        //;24        64
                2048,        //;25        65
                2093,        //;26        66
                2137,        //;27        67
                2182,        //;28        68
                2225,        //;29        69
                2269,        //;30        70
                2312,        //;31        71
                2354,        //;32        72
                2397,        //;33        73
                2438,        //;34        74
                2479,        //;35        75
                2519,        //;36        76
                2559,        //;37        77
                2598,        //;38        78
                2637,        //;39        79
                2675,        //;40        80
                2712,        //;41        81
                2748,        //;42        82
                2784,        //;43        83
                2819,        //;44        84
                2853,        //;45        85
                2887,        //;46        86
                2920,        //;47        87
                2952,        //;48        88
                2984,        //;49        89
                3014,        //;50        90
                3044,        //;51        91
                3073,        //;52        92
                3102,        //;53        93
                3130,        //;54        94
                3157,        //;55        95
                3183,        //;56        96
                3209,        //;57        97
                3234,        //;58        98
                3259,        //;59        99
                3283,        //;60        100
                3306,        //;61        101
                3328,        //;62        102
                3351,        //;63        103
                3372,        //;64        104
                3393,        //;65        105
                3413,        //;66        106
                3432,        //;67        107
                3452,        //;68        108
                3470,        //;69        109
                3488,        //;70        110
                3506,        //;71        111
                3523,        //;72        112
                3539,        //;73        113
                3555,        //;74        114
                3571,        //;75        115
                3586,        //;76        116
                3601,        //;77        117
                3615,        //;78        118
                3628,        //;79        119
                3642,        //;80        120
                3655,        //;81        121
                3667,        //;82        122
                3679,        //;83        123
                3691,        //;84        124
                3702,        //;85        125
                3714,        //;86        126
                3724,        //;87        127
                3735,        //;88        128
                3745,        //;89        129
                3754,        //;90        130
                3764,        //;91        131
                3773,        //;92        132
                3782,        //;93        133
                3791,        //;94        134
                3799,        //;95        135
                3807,        //;96        136
                3815,        //;97        137
                3822,        //;98        138
                3830,        //;99        139
                3837,        //;100        140
                3844,        //;101        141
                3850,        //;102        142
                3857,        //;103        143
                3863,        //;104        144
                3869,        //;105        145
                3875,        //;106        146
                3881,        //;107        147
                3887,        //;108        148
                3892,        //;109        149
                3897,        //;110        150
                3902,        //;111        151
                3907,        //;112        152
                3912,        //;113        153
                3917,        //;114        154
                3921,        //;115        155
                3926,        //;116        156
                3930,        //;117        157
                3934,        //;118        158
                3938,        //;119        159
                3942        //;120        160
};

/********************  计算温度 ***********************************************/
// 计算结果: 0对应-40.0度, 400对应0度, 625对应25.0度, 最大1600对应120.0度.
// 为了通用, ADC输入为12bit的ADC值.
// 电路和软件算法设计: Coody
/**********************************************/

#define                D_SCALE                10                //结果放大倍数, 放大10倍就是保留一位小数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
        u16        code *p;
        u16        i;
        u8        j,k,min,max;

        adc = 4096 - adc;        //Rt接地
        p = temp_table;
        if(adc < p[0])                return (0xfffe);
        if(adc > p[160])        return (0xffff);

        min = 0;                //-40度
        max = 160;                //120度

        for(j=0; j<5; j++)        //对分查表
        {
                k = min / 2 + max / 2;
                if(adc <= p[k])        max = k;
                else                        min = k;
        }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else if(adc == p[max])        i = max * D_SCALE;
        else        // min < temp < max
        {
                while(min <= max)
                {
                        min++;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break;}
                        else if(adc < p[min])
                        {
                                min--;
                                i = p[min];        //min
……………………

网友A:
仿制一个测测室温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想要程序啊

网友C(2017-10-13):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网友D:
好程序,值的学习!

网友E(2017-11-29):
正在编写NTC的程序,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刚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问程序中的temp_table[]数组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G:
楼主用得stc哪个型号单片机?

网友H:
好的那恭喜啊啊

网友I(2018-01-22):
那个温度数组temp_table[]为什么是这样设置

网友J(2018-02-26):
这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K: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L:
也在做NTC测温,很好的参考例子

网友M:
有原理图吗???

网友N(2018-04-02):
楼主 请教一下 我做的温度计  有0.1°的跳变,选用的是10位ADC   读取到的ADC数值一直是+-1,滤波之后也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比如说采集到的数值是572  573  574  经常会在这个温度值跳变

网友O:
想问要用哪个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P:
给力,楼主这个程序很有用

网友Q:
正好用到这部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R:
有原理图吗???同问。。。。

网友S:
非常好的资料,很受启发,谢谢了

网友K:
好资料,正学习这方面的!谢谢楼主!

网友T:
好资料,说明清楚移动

网友U(2018-06-01):
滤波后温度跳变是正常么

网友V:
我来膜拜下,查表算法快些,用公式需要计算log

网友W:
感谢高人,尝试移植下你的程序。现在发现,开发板和书上给的温度传感器都太贵了,实际都要几毛钱的NTC来测温度。刚好急需。

网友W:
有没有高人,给个硬件电路参考?

网友X:
好货 赞一个!

网友Y: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不少!

网友Z:
这个程序用12C5A60S2也行。

网友AA:
很给力,超赞

网友AB(2018-08-04):
是不是这种热敏电阻

MF58 103J3950.pdf

10k热敏电阻

网友AC:
先马住,等我有了黑币再来下载。

网友AD(2018-11-26):
基础介绍   感谢分享

网友AE:
有没有验证过行不行呢?

网友AF:
bi还不够,看着还是不错滴

网友AG(2019-01-12):
大师你好,请教一下,MF58  200K  1%的NTC电阻 ,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AH(2019-02-19):
“j = Get_ADC10bitResult(2);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j = Get_ADC10bitResult(3);        //参数0~7,查询方式做一次ADC, 返回值就是结果, == 1024 为错误"
请问为什么一个是2,一个是3 ,不应该是同一通道在采集吗?

网友AH:
MF52系列 10K 3950 热敏电阻资料, 希望有用

MF52A1 103J3950(P334-4)无封面.pdf

网友AI:
有硬件电路吗

网友AJ:
楼主你的电路图可以贴出来吗?

网友AJ:
楼主的NTC, 电压是用的TL431的2.5V?   NTC电压对应表格: u16 code temp_table[]的值?

网友AJ:
NTC电压换成3.3或者5V,是不是 表格的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AK:
大牛,可以问一下如何用串口通信控制led小灯,就是发送出1,让led小灯点亮

网友AL:
下载了,KEIL 打不开,能发一份吗

网友AH(2019-03-22):
引用 网友AL:
下载了,KEIL 打不开,能发一份吗

没下载好吧,我下载了可以打开的

网友AM(2019-07-03):
感谢作者,非常值得参考!

网友AN(2019-08-03):
感谢楼主,非常值得参考!

网友AO(2019-11-05):
下来看看,有点复杂的样子

网友AP:
原理图可分享不?

网友AQ:
LZ能补一下仿真电路么?只有程序的话学起来很费力。。。多谢~

网友AR(2020-03-17):
真是个高手,学习一下数码管,在市场上看到类似的功能板。不到十元一个。

网友AS(2020-05-06):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AT(2021-02-25):
很好的帖子,不错啊。

网友AT:
正在使用呢,谢谢了。

网友AU(2021-10-09):
好好学习,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AV(2022-02-11):
正在调试NTC热敏电阻  AD模块,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W(2022-03-28):
不错的资料,刚好在看NTC相关,谢谢

网友AX(2022-07-11):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