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数码管竞赛秒表设计代码,范围0~99分59.99秒,精度0.01秒

楼主(2017-07-06):
ORG     0000H
  START: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PDJW  ;****************************************************************;
;系统监控程序区
          ORG     0030H
  MAIN:   MOV     PSW,    #00H
           MOV     SP,     #7FH                  ;确立堆栈区
           MOV     R0,     #20H               ;RAM区首地址
           MOV     R7,     #96                     ;RAM区单元个数
           MOV TMOD, #01H          SETB    EA          SETB ET0
  ML:    MOV     @R0,    #00H
           INC     R0
           DJNZ    R7,     ML
  TSF:    MOV     DPTR,   #DISBH                  ;系统初始化后提示符“P.”字符
代码表首地址          MOV     R5,     #08H
           MOV     R0,     #78H
DISPTSF:CLR     A
          MOVC    A,      @A+DPTR
          MOV     @R0,    A
          INC     R0
          INC     DPTR
          DJNZ    R5,     DISPTSF

KEY0: LCALL DISP
          LCALL   KEY
          JB      20H.0,   K1
          JB      20H.1,   K2
          JB      20H.2,   K3
          LJMP    KEY0
KEY00:  LCALL   KEY
         LCALL   DISP
         JB      20H.2,   K3
         LJMP    KEY00
K1:     JB      22H.1,  KEY0         ;如果此时为暂停状态,本次按键K1无效
CPL    22H.0
  JB     22H.0,   K01                        ;高电平则计时
    CLR     TR0                   ;低电平则停止
    LCALL   DISP
        LJMP    KEY00

K01:   MOV     7AH,     #12H  ;从零开始计时
     MOV     7DH,     #12H
     MOV     7FH,     #10H
     MOV     78H,     #00H
     MOV     79H,     #00H
     MOV     7BH,     #00H
     MOV     7CH,     #00H
     MOV     7EH,     #00H
     MOV     7FH,     #00H
                     LCALL     DISP
     MOV     TH0,         #0D8H
     MOV     TL0,         #0F0H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LJMP     KEY0

K2:    JB      22H.0,   K21  ;判断秒表是否启动,如不是启动
状态则此次按键无效
         LJMP    KEY0

K21:   CPL 22H.1
     JB   22H.1,   K22
     SETB  TR0                    ;继续计时
LJMP  KEY0

K22:   CLR     TR0               ;暂停秒表
     LCALL   DISP
  LJMP  KEY0

K3: JB 22H.0,  KEY0                    ;只有当停止是,清零键才有效
          MOV     R0,   #79H       ;秒表清零
        LCALL   CLR00
          MOV     R0,    #7CH
        LCALL   CLR00
          MOV     R0,   #7FH
        LCALL   CLR00
                LJMP    KEY0
  PDJW:    PUSH    PSW
              PUSH    ACC
          MOV     TMOD,    #01H        ;定时器以工作方式1工作
           SETB    RS1                                           ;设定组号为2组
           CLR     RS0
           MOV  TH0,    #0D8H
           MOV  TL0,    #0F0H
           MOV     R0,      #79H
           LCALL   ADD01
           CJNE    R2,     #99,     RETT            ;判断1秒到没
           MOV     R0,     #7CH
           LCALL   ADD01
           CJNE    R2,     #60,     RETT             ;判断60毫秒到没
            LCALL   CLR00
           MOV     R0,     #7FH
           LCALL   ADD01
           CJNE    R2,     #60H,     RETT             ;判断60分到没
           LCALL   CLR00

  RETT:     POP      ACC
       POP      PSW
              RETI
;*****************************************************************;
;常数表格区
;系统初始化后提示符“P.”字符代码表;
DISBH:  DB   10H,10H,10H,10H,10H,10H,10H,11H ;提示符“P.”字符序号
;显示字符段选码表(共阳极代码)
TAB: DB    0C0H, 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    ;0-8
           DB 90H, 88H,83H,0C6H,0A1H,86H,8EH,0FFH,0CH,0BFH ;9,A,B,C,D,E,F,
灭,p.,-
;*******************************************************************;
;子程序区;
ADD01:     MOV   A,         @R0
        DEC     R0
       SWAP     A
      ORL     A,         @R0
       ADD     A,         #01H
       DA     A
      MOV    R2,         A
       ANL    A,          #0FH
      MOV    @R0,         A
       MOV    A,          R2
       ANL    A,         #0F0H
       SWAP    A
      INC    R0
        MOV    @R0,      A
         RET

CLR00:  MOV    @R0,     #00H
             DEC     R0
        MOV    @R0,     #00H
         RET

;键扫描子程序
KEY:   LCALL   KEYCHULI                             ;调P1口数据处理子程序
       JZ      EXIT                             ;没有键按下,转返回
       LCALL DISP                                      ;调显示子程序去抖动
      LCALL DISP
     LCALL   KEYCHULI                               ;调P1口数据处理子程序
      JZ      EXIT                               ;没有键按下,转返回
      MOV   B,   20H                                 ;保存取反后的键值

KEYSF: LCALL   KEYCHULI                                ;调P1口数据处理子程序
        JZ   KEY1                                     ;键释放,转恢复键值
        LCALL  DISP
        LCALL   DISP                                 ;调显示子程序延时
                LJMP    KEYSF                     ;等待释放
   KEY1:   MOV     20H,  B                        ; 键值送20H保存
   EXIT:    RET                                          ;子程序返回

;P1口数据处理子程序
KEYCHULI:PUSH    PSW                                ;保护现场
      CLR   RS1                                          ;改变当前寄存器组为组
      SETB      RS0
      MOV  P1,   #0FFH                                  ;先向P1口写1
      MOV  A,    P1                                      ;读P1口数据
      CPL  A                                               ;P1口数据取反
       MOV  20H, A                                      ;保存取反后的键值
       CLR   RS1                                          ;恢复当前寄存器组为组0
                 CLR    RS0
      POP    PSW                                          ;恢复现场
      RET                                                   ;子程序返回

     ;显示子程序
;入口: 78H,79H,7AH,7BH,7CH,7DH,7EH,7FH,
  DISP: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CLR     RS1                  ;改变当前寄存器组为组1
          SETB    RS0
          MOV     R1,     #78H         ;显示缓冲存储单元首地址
          MOV     R2,     #0FEH          ;从右至左显示
          MOV     R5,     #08H                 ;循环次数,即驱动数码管的位数

DISP1: MOV   A,      @R1
  MOV DPTR,   #TAB
  MOVC A,      @A+DPTR
  MOV  P0,     A                                           ;送段控
          MOV  P2,     R2                  ;送位控
  LCALL   DL                              ;延时1毫秒
  MOV   A,    R2                                               ;位控码送A
  RL     A                                                      ;获得新的位控码
  MOV   R2,     A                                           ;保存新的位控码
  INC     R1                                                     ;获得新的显示缓冲单元地址
  DJNZ    R5,   DISP1                                            ;循环没有结束则继续
DISP2:    POP  PSW                         ;恢复当前寄存器组的组号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延时1ms子程序(晶振频率12MHz)DL
DL:   MOV  R7,        #02H
DL1:  MOV  R6,       #0FFH
DL2:  DJNZ  R6,       DL2
      DJNZ  R7,      DL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