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IO口检测判断全波与半波的思路?

楼主(2017-07-06):
如题:
    请教高手们,用单片机IO口,检测判断全波与半波的思路?
    电路中用的一个开关控制,开关接通时是全波整流输出,开关断开时就变为半波整流输出,整流输出经电阻降压给一个三极管倒像后再给单片机端口,请问是否是用过零检测思路来判断?那么具体是什么思路呢?因为过零检测程序我也还没做过
    谢谢帮忙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半波中间空缺的部分比较长吧?全波则几乎没有

网友B:
波形用触发器整形,测量整形后的脉冲宽度或频率。相差一倍。

网友C:
地板的方案很好,易实现。
但前提是:必须事先知道频率。

楼主:
能麻烦描述一下程序上的思路吗,我现在需要实现的就是要判断出操作这个开关的动作,因为开关有点类似轻触试那种开关,可以自动复位的,平时常闭,按下变为开,抬起复位为常闭,平时不操作开关,就是全波状态,执行LED的调光动作,操作开关时,会是半波状态,执行LED的另外调光动作

楼主:
我现在就是需要请教大侠们程序做的思路

网友C:
鉴于楼主所述特点:检测开关是否合上就可以了。
另外,用全半与半波来调LED的亮度,不是个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