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可在库间转移吗

楼主(2017-07-06):
把一个库中的元件复制到另一个库中,可以吗?给个稍详细的介绍,谢谢先

网友A:
可以啊,你复制进去后,选择元器件时就在另一个库中选择就好了,如果在另一个里面找不到,那就再添加一次就好了,就是library,安装,两个选项中选第一个,进入文件里面,找到你粘贴的东西,打开,就完了